10度螺距以上打副翼,转动主旋翼相位臂脱落,为什么?(问题找到还是有干涉,已上图)

楼主(2011-06-14):
刚入了250,还没装好拿在手里试,发现从下图角度看旋翼头,十字盘推到上面的时候十字盘(日字框)基本不能左右倾斜,推到下面的时候就可以较大幅度的左右倾斜,也就是正螺距越大,十字盘有一个方向(两个弯曲塑料片连杆哪个方向)的动作范围就越小,为什么,那岂不是在大螺距的时候倾斜十字盘直接舵机就扫齿了?或者是要靠调整舵机行程加以限制。这样的状况正常么?旋翼头是厂家组装好的,看了看应该问题不大啊。请老鸟释疑,谢谢。
今天装机试验了,+9度螺距时打慢升降或者副翼,用手转动旋翼还比较顺畅,+10度螺距打满升降或者副翼,转动旋翼有一点阻力,还可以转。+12度螺距打慢升降或副翼,转动旋翼有明显阻力,如硬转动旋翼,相位臂就从球头上掉下来了。为什么,没有发现有干涉啊。

而且+12度螺距的时候相位器有点撞中联。是不是应该调节连杆长度。
问题终于找到,还是有干涉,我说这山寨skya塑料件差么,问题还是出在塑料件上,抄的时候没领会亚托的精髓,差了那么一点点,用小刀咔下去就OK了。问题解决。光看是没用的,还是得动手拆啊,一拆就看出问题了。上图,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还是没理解

网友:
没事,螺距从正12到负12度十字盘上下行程不会太大,不会干涉。lz多虑了。一般螺距+ -10度很暴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其实我说的时候也觉得挺难说清楚的。上个视频最明白了。
就是从图片那个角度保证整个T头十字框对着你,然后你从下到上一边左右晃十字盘一边往上推十字盘,会发现在负螺距的时候十字盘可以较大范围晃动(也就是舵机可以有较大行程)推到。但是推到最上面的时候(滑块基本顶到上面)也就是正螺距最大的时候十字盘(日字框)基本上左右没法晃动,但是前后方向什么时候都可以灵活晃动,就是说这时候舵机最大螺距的时候左右方向没法差动变距。我怕如果真的在这种状态舵机会直扫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还是装上一量螺距就明白了。

楼主:
今天装机试验了,+9度打升降或者副翼转动旋翼还比较顺畅,+10度螺距打升降或者副翼,转动旋翼有一点阻力。+12度螺距打方向,转动旋翼有明显阻力,如硬转动旋翼,相位臂就从球头上掉下来了。为什么,没有发现有干涉啊。

网友:
你好好检查十字盘

网友:
还没读懂。。。

网友:
把连杆放长,十字盘适当往下降一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回去试试,250的通用的螺距一般是多少,和450一样么,最大10度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
那要看你怎么飞,不飞3d十度螺距够暴了。转速不要太慢了,这样会稳一些。不然急推油门会有甩尾现象

网友:
模拟器飞好了没?要不装个练习架,先别飞太高

网友:
250追求+—12螺距做啥?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终于找到了250SE的说明书,标准最大螺距是11度。回头再按照里面的要求调整一遍试试。
我原来飞丘比特V3,第一次飞六通,不知会怎么样。呵呵。
谢谢了,我还是把螺距调小一点吧。反正也不3D。
翻贴看到循环螺距这词,我觉得是不是我的循环螺距,也就是斜盘的最大倾斜度太大了。连亚拓说明书里都没要求调整这一项。

网友:
有干涉吧,打开swash 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我回去找找,我的控(X2720)好像没这高级功能。

楼主:
问题终于找到,还是有干涉,我说这山寨skya塑料件差么,问题还是出在塑料件上,抄的时候没领会亚托的精髓,差了那么一点点,用小刀咔下去就OK了。问题解决。光看是没用的,还是得动手拆啊,一拆就看出问题了。上图,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其实所有无牌的山寨250都叫做SKYA250,我的也是SKYA,这个部位的零件和你的完全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就说么,觉得这JJ其实有很多厂在出,都打着skya的招牌。大家买到的完全不同或者部分不同。你那个全是塑料件的还不太一样,据说做工挺不错的,就是塑料件多。我买这个真是挺不错的,尤其是尾巴,是我见到的山寨250里最好的,基本上没什么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