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新手

楼主(2011-06-14):
新入手450套机 在模拟器上运行不错 当我用真机飞的时候 螺旋奖的转速已经相当高了 就是飞不起来 请各位高手讲讲 还有就是练模拟器的时候 油门锁定打开和关闭都一样飞 是不是我的控没有设定好呢?我的控是K7-2 谢谢

网友:
螺距曲线没调好

网友:
另外油门锁定有一个值,要设定

楼主:
感谢楼上的 谢谢 是不是在控上设定好就成了 另外油门锁定如果不要是否设定到0 油门就推不动了

楼主:
是不是在控上设定好就成了 另外油门锁定如果锁定打开是否设定到0 在锁定的情况下 油门就推不动了

网友A:
油门推得动,但是不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推得动,但是不会转
谢谢 意思我理解了 呵呵 也就是说我设定在50 如果打开锁定 油门就一直在50的转速下 对吧

网友B:
呵呵,我的450C飞了差不多两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的450C飞了差不多两年了。
多多指导啊

网友:
模拟器才是真正的RTF啊

网友:
我觉得是螺距没设置好,也就是大浆迎风角度,如果没设置好螺距,比如螺距为0,转速再高也飞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的450C飞了差不多两年了。

多跟这位老师学习学习!

网友:
100%的螺距小了

楼主:
多谢大伙 我也觉得应该是螺距的问题 买机器的时候 老板说调好的 看来不可信啊 我要好好研究一下说明书了 看螺距怎么设定 我想默认是50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