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sport的皮带上多紧合适呢?

楼主(2011-06-14):
请问450sport的皮带上多紧合适呢?,谢谢。

网友:
这个自己拿捏,不能太紧,紧了伤轴承。太松了打滑,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A:
压下去2MM左右就合适

网友B:
飞起来锁得住尾就得。

网友C:
离尾齿轮1.5cm处用螺丝刀轻压皮带,可以轻松压倒中心,超过中心,就会感觉有点阻力就说明松紧可以了

网友D:
新手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