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巨多问题?请有心人来看看,给个回答,谢谢了!

楼主(2011-06-14):
研究航模已经有两个星期了,首先当然是在G4里面联系
再有就是研究学习理论知识.
通过学习一些资料,这两个星期积累这么多问题,请高手把知道的告诉我,谢谢了!
当然我也会自己慢慢找地,呵呵
航模问题

1)        舵机一般有几级齿轮?
2)        舵机好的品牌有哪一些?
3)        舵机齿轮用什么材料的好?
4)        衡量一个舵机好坏的标准有哪一些?
5)        舵机需要几根连接线?
6)        FT06-A-B-C分别有什么区别?
7)        购买电池是买3S还是2S?
8)        螺距是什么意思?
9)        碳杆是中空的吗?
10)        碳杆有哪些规格?
11)        碳杆用什么切割?
12)        推重比的概念?
13)        3D机与普通机有什么区别?
14)        什么样的固定翼才能够做吊机动作?
15)        吊机动作需要多大的推重比?
16)        单固定翼飞机与双固定翼飞机的概念?
17)        水平尾翼的概念?
18)        飞机的重心应该选在哪里?
19)        如何确定飞机的重心?
20)        襟翼的概念?
21)        前缘缝翼
22)        机翼的副翼 水平尾翼 垂直尾翼
23)        尾翼向上是起飞,向下是下降
24)        EPP泡沫材料/KT板/EPO材料
25)        蓝天模型
26)        华科尔直升飞机
27)        直升飞机倒飞如何实现?
28)        塞斯纳固定翼飞机
29)        上单翼/下单翼/双翼
30)        油门在固定翼飞机中算不算是一个通道?
31)        飞机的起飞降落空气动力学
32)        电直升飞机最多需要几个通道?
33)        电固定翼飞机最多需要几个通道?
34)        HBC行车遥控器电池重量多少?容量多大?电压多高?
35)        1800毫安锂电池有多重?
36)        高频头的概念?作用?价格?
37)        连接舵机一般用什么材料?
38)        航模固定翼飞机的起落架用多粗的钢丝?
39)        航模一般需要的电线规格是什么?
40)        航模固定翼飞机一般有几种翼型?分别每种有什么不同功能?
41)        航模电池做反光处理?
42)        翼展参数的概念?
43)        机翼的宽度厚度与翼展的关系?
44)        我们公司的晒图机能够打印一些什么规格的图纸?
45)        我们公司的晒图机能够打印一些什么格式的图纸?
46)        为什么说飞3D机不能关油门呢?
47)        单固定翼飞机在空中能否关闭油门?
48)        单固定翼飞机在空中飞行是否不需要操作方向舵?
49)        泡沫飞机与KT飞机比有什么区别?哪个的技术含量高?
50)        航模FPV技术?
51)        舵机各种参数的意思?
52)        硅胶电线?
53)        12号/14号硅胶线分别相当于多少平方的?
54)        航模电池充电机有哪些种类?
55)        平衡冲的概念?
56)        花牌电池很好吗?最好品牌的电池是什么?
57)        航模电固定翼需要用到熄火开关么?
58)        公鸭飞机造型?
59)        A6保姆
60)        环氧树脂对于航模制作中有什么作用?
61)        制作航模需要打磨KT板么?用什么设备进行打磨?
62)        购买固定翼航模飞机是买空机好呢还是带电机呢?
63)        热熔胶和泡沫胶哪一种好?
64)        浆保护器是一个什么东西?
65)        混控的概念?
66)        V型尾翼?
67)        珍珠板是什么类型的?
68)        FUTABA 12F遥控器?
69)        青山模型公司
70)        碳纤维对天线信号有没有屏蔽?
71)        3.5mm香蕉插头
72)        热缩管的尺寸
73)        手机控制航模如何实现?
74)        阿帮网_航模专栏_关键词:知足常乐 一机多玩
75)        航模电池寿命 ?
76)        航模电池使用什么类型的最好?
77)        电固定翼飞机在什么时候电机电流最大?
78)        翼身长度比?
79)        翼身重量比?
80)        微风练习机
81)        接收机开关需要安装么?
82)        跳舵是什么意思?
83)        固定翼飞机失速是什么意思?
84)        F3A+F3B是什么意思?
85)        舵机摇臂的概念?用什么材料?
86)        飞机风门的意思
87)        接收机不同功能的通道接口有什么区别?
88)        舵面铰链是什么概念?使用什么材料好?如何安装?
89)        舵机连杆长度如何调整?使用什么材料?
90)        航模逆转开关
91)        舵角调整电位器
92)        手工皂
93)        DPO+蒙皮
94)        JPG与PDF格式文件如何转换为CAD的DWG格式
95)        4PK锂电池什么概念?
96)        聚合物锂电池
97)        T型插头+香蕉查头+浆夹
98)        舵机一般用什么规格的钢丝?1.2mm或者是1mm?
99)        TCM遥控器
100)        OSD+FPV
101)        分子筛是什么东西?
102)        JST接头,JR接头,香蕉接头
103)        TOWERPRO翻译成辉盛还是辉胜啊?

网友:
你还是加个QQ问的好

网友:
   这些自己潜水就可以知道
一下提这么多问题,谁那么有空逐一回答啊

网友:
论坛有搜索功能的

网友:
我潜水好几个月了,都没敢来问这些
DX一般没时间回答的

网友:
还好能回答90以上的问题看来这几年没白潜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第一发贴,欢迎指点,我的意思是能回答就回答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潜水几年了,太长时间了吧

网友:
基本都是常识性的问题。

网友:
购买电池是买3S还是2S?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TOWERPRO翻译成辉盛还是辉胜啊? 随便,你要翻译成灰圣也是可以的
航模电固定翼需要用到熄火开关么?,用电子调速器
油门在固定翼飞机中算不算是一个通道? 是
购买固定翼航模飞机是买空机好呢还是带电机呢?新手第一次购买建议买套机
舵机一般用什么规格的钢丝?1.2mm或者是1mm? 应该指的是拉杆吧?

网友:
 头晕 虽然问题都很简单  ~~·要一一回答下来 。。。。LX的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了,还是您比较理解我,您回答的非常好,我的意思也就是象您这么样的
直接了然
呵呵
谢谢了
有QQ么?

网友:
1)        舵机一般有几级齿轮?  真不知道。没拆过,但不妨碍你入魔玩。
2)        舵机好的品牌有哪一些?   你用银燕、辉盛以及淘宝上价格在25元以上的舵机就可以入门玩了。
3)        舵机齿轮用什么材料的好? 舵机齿轮有金属的有工程塑料的,没什么好坏之分,只有重量之分,小型飞机为了重量用工程塑料,不计重量的话金属的好些。
4)        衡量一个舵机好坏的标准有哪一些? 响应速度,抗干扰能力。
5)        舵机需要几根连接线?    一根在一起的两条线,
6)        FT06-A-B-C分别有什么区别?  这个不知道。
7)        购买电池是买3S还是2S?    看你的动力配置需要用2S就用2S,需要用其他就用其他,没什么规定。主要看你的电机和电调以及飞机重量。
8)        螺距是什么意思?  螺旋桨的桨叶之间的角度
9)        碳杆是中空的吗?  不是,碳杆是碳纤维粘合在一起的,实心的。
10)        碳杆有哪些规格?  碳杆分直径粗细、长短,在材料上还分红碳和黑碳。(一般你接触不到红碳)此外还有碳片。
11)        碳杆用什么切割?   老虎钳绞,你家剪刀够锋利的话用剪刀,保佑你家剪子寿命会长点。
12)        推重比的概念?  把装好的飞机用测力计(或者弹簧秤)吊起来,此时显示的克数就是飞机的重量。记下来,比如这个数值是1000克。然后保持这个状态,开最大油门,此时拉力计上数值会有变化,比如说1700克,那么1700-1000=700克。这个飞机的推力是700,重量是1000,这个飞机的推重比是0.7:1   这个数值影响飞机的性能。简单的比喻:在推重比小于1:1的时候,飞机不可能垂直爬升。
13)        3D机与普通机有什么区别?   3D机的推重比绝对超过1:1,3D机大多数机翼都是在机身中部,中翼。于此区别的是(上单翼、中翼、下单翼)
14)        什么样的固定翼才能够做吊机动作? 推重比超过1:1的飞机只要技术好都可以。
15)        吊机动作需要多大的推重比?推重比超过1:1
16)        单固定翼飞机与双固定翼飞机的概念?没什么概念,多了一个翅膀。
17)        水平尾翼的概念? 控制飞机飞行的高低。
18)        飞机的重心应该选在哪里?根据飞机机型重心位置也不一样。
19)        如何确定飞机的重心?一般情况成品机请参考厂家知道,具体的你可以搜索论坛。
20)        襟翼的概念? 减速、提升更大的升力、不容易失速,但在1.4米以下尺寸的模型飞机上可以忽略。
21)        前缘缝翼    我没听过。
22)        机翼的副翼 水平尾翼 垂直尾翼   副翼可以让飞机向左倾斜向右倾斜。水平翼让飞机上下运动。垂直尾翼让飞机左右方向产生变化。同时具有保持机身平衡的左右。
23)        尾翼向上是起飞,向下是下降    参考上一条。
24)        EPP泡沫材料/KT板/EPO材料   EPO目前最好了。KT板材料适合自己动手做。但新手通常不会,建议你买成品机有一定了解后再干这事。EPP不在考虑范围,新手别入手。
25)        蓝天模型   请百度参考。
26)        华科尔直升飞机   请百度。
27)        直升飞机倒飞如何实现? 改变螺距,螺旋桨原来提供的是向上升的力,改变后会提供相反的力。
28)        塞斯纳固定翼飞机   挺适合新手玩的。
29)        上单翼/下单翼/双翼  翼在机身的位置不一样而已。上单翼很好操控,速度慢,适合新手,下单翼速度快,双翼不解释。
30)        油门在固定翼飞机中算不算是一个通道? 算。一般在3通道。
31)        飞机的起飞降落空气动力学   这个一句话说不清楚,请百度。
32)        电直升飞机最多需要几个通道? 一般情况下直升机和固定翼在6个通道就够用了。
33)        电固定翼飞机最多需要几个通道?请参考上一条
34)        HBC行车遥控器电池重量多少?容量多大?电压多高?不知道
35)        1800毫安锂电池有多重? 这个电池容量还和几S有关,如果你实在想知道,买一个回来自己称。
36)        高频头的概念?作用?价格? 百度+淘宝。
37)        连接舵机一般用什么材料?连接舵机不需要什么材料,买的时候舵机上有就舵机线,不够长的话你可以再买根延长线。
38)        航模固定翼飞机的起落架用多粗的钢丝? 根据飞机的重量,越重越粗。300克以下的飞机有个起落架的样子就行了。
39)        航模一般需要的电线规格是什么?航模好像没电线。就是舵机线和延长线。
40)        航模固定翼飞机一般有几种翼型?分别每种有什么不同功能?参考29
41)        航模电池做反光处理? 没听过
42)        翼展参数的概念?请在5IMX搜索
43)        机翼的宽度厚度与翼展的关系? 请在5IMX搜索
44)        我们公司的晒图机能够打印一些什么规格的图纸? 请看晒图机的说明书
45)        我们公司的晒图机能够打印一些什么格式的图纸? 参考上一条
46)        为什么说飞3D机不能关油门呢? 想关就关呗。
47)        单固定翼飞机在空中能否关闭油门? 没问题,不怕炸机的话把遥控器扔了都没问题。主要看你是老手新手。
48)        单固定翼飞机在空中飞行是否不需要操作方向舵?方向舵是用来修正飞机对头位置的,如果你觉得操作他很困难的话新手可以尽量减少使用。并不是说不用。
49)        泡沫飞机与KT飞机比有什么区别?哪个的技术含量高? 泡沫飞机就是EPO材料的飞机,一般是像真机,KT飞机一般是板型机。哪个技术含量都高。
50)        航模FPV技术?  你要问具体的什么?我不知道,如果什么都不了解建议到论坛的FPV版块看看。
51)        舵机各种参数的意思?比如你说种参数我给你解释一下。
52)        硅胶电线?  我没用过
53)        12号/14号硅胶线分别相当于多少平方的?真没用过
54)        航模电池充电机有哪些种类? 平衡冲。或者去5IMX论坛上的VIP商家问问。
55)        平衡冲的概念?去找5IMX论坛上的VIP商家问问。
56)        花牌电池很好吗?最好品牌的电池是什么? 花牌挺好的。你先用花牌把,觉得不好再换,换几回自己就知道哪个好了。
57)        航模电固定翼需要用到熄火开关么? 需要的。
58)        公鸭飞机造型? 不知道。
59)        A6保姆  不知道
60)        环氧树脂对于航模制作中有什么作用? 你说环氧树脂是干嘛的。
61)        制作航模需要打磨KT板么?用什么设备进行打磨? KT板直接切割。不用设备,如果你觉得粗糙那是你切割水平不好。
62)        购买固定翼航模飞机是买空机好呢还是带电机呢? 如果不太愿意钻研请直接买整机。如果愿意钻研热爱玩请考虑购买一个好的遥控,(整机的遥控都是烂死的烂)
63)        热熔胶和泡沫胶哪一种好?各有各的用处。
64)        浆保护器是一个什么东西? 女孩子用来绑头发用的那种橡皮筋,不过就是缩小版的。
65)        混控的概念? 这个新手用不到,想知道就百度或者论坛搜索。
66)        V型尾翼? 尾翼是V字型的。
67)        珍珠板是什么类型的?我真不知道
68)        FUTABA 12F遥控器?  好东西,也是好价钱。
69)        青山模型公司  去百度
70)        碳纤维对天线信号有没有屏蔽?没有啊。
71)        3.5mm香蕉插头   去买吧。
72)        热缩管的尺寸    根据连接杆的粗细去买。
73)        手机控制航模如何实现?  这个我不会啊。听说有苹果手机可以控制。仅仅是听说
74)        阿帮网_航模专栏_关键词:知足常乐 一机多玩    不知道你说什么。
75)        航模电池寿命 ?   一般你都玩不到电池报废,一般都是摔坏。
76)        航模电池使用什么类型的最好?  锂电。
77)        电固定翼飞机在什么时候电机电流最大? 全油门的时候
78)        翼身长度比? 百度
79)        翼身重量比?百度
80)        微风练习机   挺好的。
81)        接收机开关需要安装么? 不需要,
82)        跳舵是什么意思?  一跳一跳。
83)        固定翼飞机失速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炸鸡了。
84)        F3A+F3B是什么意思?  搜索论坛
85)        舵机摇臂的概念?用什么材料? 买个舵机就知道了。塑料
86)        飞机风门的意思  飞机没风门,是发动机有风门。(油的)
87)        接收机不同功能的通道接口有什么区别?  不同的通道。
88)        舵面铰链是什么概念?使用什么材料好?如何安装? 改变舵面的。材料越轻、强度越高越好。买的时候问商家。
89)        舵机连杆长度如何调整?使用什么材料? 拿老虎钳调整。可选择的有钢丝和碳杆。
90)        航模逆转开关 不知道你说什么。
91)        舵角调整电位器  没用过
92)        手工皂  不知道。
93)        DPO+蒙皮  真不知道。
94)        JPG与PDF格式文件如何转换为CAD的DWG格式  请学习下CAD,或者百度。
95)        4PK锂电池什么概念? 没听过
96)        聚合物锂电池  挺好的。
97)        T型插头+香蕉查头+浆夹  不知道你问什么
98)        舵机一般用什么规格的钢丝?1.2mm或者是1mm?   舵机不用钢丝。
99)        TCM遥控器  百度
100)        OSD+FPV  论坛上FPV版块有
101)        分子筛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102)        JST接头,JR接头,香蕉接头  你继续论坛潜水。
103)        TOWERPRO翻译成辉盛还是辉胜啊? 参考谷歌翻译。

网友: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D:

O先生,您非常热心肠,谢谢,学习了

网友:
补充14楼的慈善家:
21)        前缘缝翼 (翼缝吧)      人工扰流,延迟失速
40)        航模固定翼飞机一般有几种翼型?分别每种有什么不同功能?
      对称翼型        线操纵或遥控特技
      双凸翼型         同上
      平凸翼型         速度不高的线操纵或遥控
      凹凸翼型         竞赛留空时间的模型
      s形翼型         无水平尾翼机型
52)        硅胶电线                    电线的绝缘材料为:硅橡胶,柔软耐高温,耐油,耐气候性好
53)        12号/14号硅胶线分别相当于多少平方的          2.5/2.0平方毫米
58)        公鸭飞机造型?        鸭式布局吧?        水平尾翼在前面
 参加巴菲特晚餐去了,白白

网友:
1、4级
2、FUTABA、JR、MKS
3、看用在什么地方
4、数码/模拟,响应速度,回中,寿命
5、3根
6、是WT06,A是固定翼版,B是4通道的,C是直升机版
7、看用在什么地方
8、桨对于机身的夹角
9、有中空的,也有实心的
10、多了去了,1*1*1,2*2*2……
11、锋利一些的美工刀
12、推力与重量的比,越大越好
13、3D机桨可以变负螺距,普通的是固定螺距
14、动力大的
15、大于1、
16、单翼是一片机翼,双翼是2片机翼
17、保持水平方向的平衡
18、机翼前缘3分之1处
19、线吊
20、起飞或降落时增加升力
21、起飞或降落时增加升力
22、副翼控制倾斜,平尾控制升降,垂尾控制转向
23、对
24、不知道要问什么
25、不知道
26、外观不错,不耐炸,配件贵,第一奸商
27、3D模式大舵量翻后下推油门杆转为负螺距
28、练习机
29、机翼位置在上/下/两片机翼一上一下
30、算
31、不知道
32、不算其它不必要功能6通道,加上平衡仪7通道
33、不要收放起落架最多6通道
34、不知道
35、和C数、电压相关
36、把遥控的信号转为无线电波,价格看品牌
37、排线
38、看飞机大小
39、看用在什么地方
40、2种,普通飞行和3D飞行
41、不知道
42、机翼长度
43、没有关系
44、不知道
45、不知道
46、油门关了倒飞就没动力了
47、可以
48、看情况
49、都不是很高
50、航拍
51、力量
52、 硅胶外皮的电线
53、 不知道
54、很多很多,淘宝查
55、让电池每节电池电压一致
56、比较好,看使用的地方
57、一般不用
58、不知道
59、 用1个高电压的电池模式充多个低电压的电池
60、粘接
61、不知道
62、有能力就自己配
63、热熔胶
64、让桨不会脱离电机轴
65、一个通道控制多个通道的设备
66、尾翼是V型
67、不知道
68、FUTABA 12FG是一款12通道的高档控
69、不知道
70、有,很大
71、直接为3.5MM的香蕉公头和母头
72、永远说不完
73、特殊的软件
74、不知道
75、看电池种类、品牌、使用情况
76、锂聚合物
77、3D飞行
78、看用途
79、看用途
80、 小固定翼
81、不知道
82、舵机因为种种原因在没有改变信号时摇臂抖动
83、机翼迎角过大
84、不知道
85、舵机输出,一般是塑料,也有金属
86、 发动机进气口
87、通道一一对应
88、不知道
89、旋转球头
90、通道输出的正反
91、没有这东西
92、自己制作的肥皂
93、机翼骨架敷一层材料
94、不知道
95、不知道
96、不知道要问什么
97、T型插头用于电池和电调的连接,香蕉查头既可以用于电池和电调的连接也可以用于电调和电机的连接,浆夹是固定桨的金属片
98、是舵机拉杆,没那么粗,一般0.2MM
99、是PCM,指一种信号编码方式
100、不知道
101、用于非常精密的筛选,选出所需分子
102、百度图片
103、因为是音译,所以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