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谢谢!

楼主(2011-06-14):
1.450sport的皮带上多紧合适呢?
2.尾桨平衡必要吗?
3.用手
活动
大桨夹,感觉和旋翼头之间有旷量,请问正常吗?
多谢各位!

网友A:
多紧合适自己体会,不紧不松,你用螺丝刀压一下皮带,向一块靠拢一下感受一下就知道了。
尾桨不平衡会引起尾巴抖动,做不做平衡随你。
你用手搬住副翼杆,转动大桨夹,允许稍有框量!纹丝不动除非你把大桨夹锁死!但相对新机会好一点,旧机会差一些!

网友B:
1.不太好形容。我的经验是,飞悬停和航线时,不用上太紧。
2.没有必要。
3.不正常。

网友C:
1:用螺丝刀压皮带,大概可以压下去2MM左右比较合适
2:有,因为高速中会引起高频振动
3:不正常,检查螺丝和链接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