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薄板开孔问题求解

楼主(2011-06-14):
加工对象(工件材料):不锈钢201方管(通常民用不锈钢防盗窗材料),规格如下

2,说明:横断面尺寸:25mm*38mm;
      材料壁厚通常0.6~0.8mm,最厚1.0mm;
      整支材料总长度为6000mm,经常使用的长度为2500mm以内,也就是说待加工材料尺寸不低于2500mm,在2500mm范围内应能长短兼顾,
      38*2500的面上打孔,用来插入外径为22mm的圆管,所以孔径通常不超过22.5mm,有时侯是盲孔,有时侯需要打通孔,要求机器能兼顾;
      孔中心距为105~130mm,,要求可调,并能准确方便的定位,
3,要求:1),机器性能稳定,平常无须维护或很少维护,使用过程中无须频繁更换刀具或模具;(刀具可一天换一次,模具寿命不低于5万次)

),机器关键部件使用寿命不低于3年,其他易损件不低于1年,如使用冲压设计则其模具使用寿命不低于半年和5万次;

),冲孔速度不大于2秒每次;

),使用单项220V50Hz交流电源;

),占地面积小,重量轻,如设材料(工件)支撑装置则要求该装置可以折叠;

),机器综合成本不大于2500元;
4,特别提示:机器能一人操作,无需自动化,好用耐用就行。无须花哨,加工组装维护简单方便,保证主要功能即可。

感激涕零!

网友:
你就不用想了吧  25MM厚的方管 0.6-1.0的壁厚 还是不锈钢 一天一次刀具是不可能的 你那么频繁的打孔

冲压..冲压的开模费就不止2500 还要冲床 定做夹具

要2秒一次 只有激光跟冲孔了   或者你买钨钢钻头 高速钻孔 但是达不到2秒一次的

或者你外加工吧 激光开孔 开10个孔也就10秒不到

你自己算算吧

或者买个工业钻铣床 用22.4的开孔器带中心定位的(定做N个) 开不锈钢 找个人专门画中心线 你就负责打孔

网友:
这个不就是防盗窗吗 去街边看下别人怎么做的不行了
2500刚好可以买台钻

网友:
LS的....他是要2秒开一个孔 不锈钢耶!  而且要求一天只换一次刀具

你见过哪个开孔器 或麻花钻 或者铣刀 能抗的住干一天的不锈钢的?

就算有 也很贵 而且磨过以后的使用时间会更短

又要折叠 又要快 还要能盲孔

2500是不可能的~~

至少刀具上就是个坎

网友:
自己磨个薄板开孔用的钻头,用台钻就行

网友:
台钻钻不锈钢达不到2秒一个洞吧

网友:
算一下冲一个孔的剪切力,楼主自己开一个手压模具,样子像纸张打孔的打孔器,冲头做成凹形,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楼上的,请问你做过吗?方管能不变形吗?

网友:
冲压的模具需要在内部还有一个胎撑

网友:
只需要普通台钻、扩孔器即可胜任,用16毫米的台钻400元左右,扩孔器3元一个。或者买一个普通的16毫米钻铣床,最便宜的现在1200元,干这些做门窗的活一点问题都没有。
至于加工速度,自己掌握,速度快刀具磨损快。

网友:
一天换一次刀是不可能的-_- 批量开不锈钢想一天只磨一次刀?  你当你刀口是金刚石啊

网友:
带胎撑模具2500MM长就算两头冲胎撑固定长度也要超过1250MM。这样的模具寿命???2500后面加个零也不一定达到5万次。

网友:
这个东西是有市场的,做不锈钢护栏天天用,那些加工店天天都在钻孔,现在人工贵哦,恐怕找不到工人吧,钻的有塌陷,有毛刺,精度差,效率低,这个需要模具,冲床可以不要,把模具做成机器就行,这个模具我研究过并且图纸都有了,还没有开工制造,机器综合成本不大于2500元除非是仿造价,最好加装单轴数控直线送料

网友:
方管冲压就别想了,还是盲孔通孔都有,模具这钱就下不来。。。。。2秒肯定不行,只能扩孔钻吧,可以两台机器一起干

网友:
什么方案2500都不可能。

网友:
就以搞不锈钢装修的嘛,不都一便宜台钻加合金开孔钻嘛?

网友:
用中型钻床,装 单排 四到六头 群钻. 台板和工件用气缸顶推.做到基本自动化作业. 平均加工单孔时间可以做到2秒.
至于贯穿不贯穿,用行程开关就可以搞定.

网友:
这个太容易了。台钻+扩孔器。

网友:
我见过做防盗门窗用台钻转这孔,几秒一孔,质量还很好,就是一个开孔器。

网友:
去看看人家怎么干的就行了,防盗网上的孔钻的都不错。人家轻车熟路的工作 你在这搞科研攻关有必要吗

网友A:
简单画了个图,看看可不可行,用的冲床的芯棒,月牙形冲头,手柄下压贯穿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画了个图,看看可不可行,用的冲床的芯棒,月牙形冲头,手柄下压贯穿孔。

如果你觉得你有未来战士的阿诺辛格那么强壮的臂弯一天冲十来个孔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这个手动压力机貌似不错的样子,但是方管有3米长,要有3米长的内芯棒,内心棒有凹模,底板还有凹模,现在难点在芯棒的凹模如何与凸模对齐,间隙保证均匀的0.1毫米,这个难关我还没有完全攻克,只是略有方案,好多人都说钻就行了,那是他们不懂大量生产时的艰辛,天天都要钻会疯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我是楼主,LS好多朋友都没有看清我的话,我知道平常用开孔器开孔,但那速度很慢,批量生产根本不行。

我的初步构思是:一台油泵电机1000元,一个油缸150元,一个电控阀150元,管路100元,配电100元,机架用槽钢或角铁约100KG450元,磨具用白钢自己线割100元,内模只在冲压点附近用白钢,其余2米5的部分用硬一点的方钢或圆钢都可以,其他比如油漆、螺丝、人工等约500元,不知道合理否?

网友:
你先做吧.做好了不用做窗了,就卖这玩意准发.

网友:
模具结构发上来看看。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
大概算了下,冲个22MM的孔,1MM厚的话,冲力需近4吨力

网友:
未完成的管子冲孔模具,比较忙。没时间搞了

网友:
病人太多了,

网友C:
复杂了都。做个简单的电火花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D:
3),冲孔速度不大于2秒每次;
6),机器综合成本不大于2500元;
要滿足以上兩個條件,唯一方法是沖孔加工,不含沖床,2500元的模具一定可以作的到

1),机器性能稳定,平常无须维护或很少维护,使用过程中无须频繁更换刀具或模具;(刀具可一天换一次,模具寿命不低于5万次)
2),机器关键部件使用寿命不低于3年,其他易损件不低于1年,如使用冲压设计则其模具使用寿命不低于半年和5万次;
4),使用单项220V50Hz交流电源;
五噸小沖床就可以滿足你的要求,沖床沒什麼需要維護的,用了幾十年的也很常見,買個二手的就夠用了

5),占地面积小,重量轻,如设材料(工件)支撑装置则要求该装置可以折叠;
管件沖孔模視你加工的最大長度而定,模具長度會比你最長的加工件來的長一點點,折疊可以作的到,但不建議

2,说明:横断面尺寸:25mm*38mm;
      材料壁厚通常0.6~0.8mm,最厚1.0mm;
      整支材料总长度为6000mm,经常使用的长度为2500mm以内,也就是说待加工材料尺寸不低于2500mm,在2500mm范围内应能长短兼顾,
      在38*2500的面上打孔,用来插入外径为22mm的圆管,所以孔径通常不超过22.5mm,有时侯是盲孔,有时侯需要打通孔,要求机器能兼顾;
      孔中心距为105~130mm,,要求可调,并能准确方便的定位,

若孔徑大小固定,沖孔是唯一選擇,模具要作成盲孔,通孔時反過來再沖一次,模具費用可以省一套下來
若孔徑大小不固定,模具設計成可更換的即可

4,特别提示:机器能一人操作,无需自动化,好用耐用就行。无须花哨,加工组装维护简单方便,保证主要功能即可。
自動化也不難,管件沖孔模最大的難題是連續自動進料而己,PITCH可用伺服來控制,最簡單的單片機控制長度就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杂了都。做个简单的电火花完全满足要求。

電火花要兩秒一個孔,不太容易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动压力机貌似不错的样子,但是方管有3米长,要有3米长的内芯棒,内心棒有凹模,底板还有凹,现在难点在芯棒的凹模如何与凸模对齐,间隙保证均匀的0.1毫米,这个难关我还没有完全攻克,只是略有方案,好多人都 ...

對齊沖孔模,找個沖床的小學徒就能教會你的,別想的太難,沖床的模具都是在下死點安裝的,沖子放入凹模中再上緊,沒對齊根本沒辦法上模的

网友:
用数控等离子吧,我加工过这种样式的,把方管位置调好,批量的最好做好靠山,割完一面翻过来再割另外一面,我不锈钢方管上面的串口和插座孔连同两边的螺丝孔(只是用等离子冲一下做定位,然后电钻开孔)都是等离子割出来的

网友:
说冲压的都是在扯淡,属于纸上谈兵,还没冲压下去管子就扁了

网友:
其实很多方法都可以,冲压其实也可以,中间用内模什么的就可以解决冲扁的问题,只不过有便宜又好,确实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3),冲孔速度不大于2秒每次;
6),机器综合成本不大于2500元;
要滿足以上兩個條件,唯一方法是沖孔加工,不含沖床,2500元的模具一定可以作的到

1),机器性能稳定,平常无须维护或很少维护,使用过程中无须频繁更换刀具或模具;(刀具可一天换一次,模具寿命不低于5万次)
2),机器关键部件使用寿命不低于3年,其他易损件不低于1年,如使用冲压设计则其模具使用寿命不低于半年和5万次;
4),使用单项220V50Hz交流电源;
五噸小沖床就可以滿足你的要求,沖床沒什麼需要維護的,用了幾十年的也很常見,買個二手的就夠用了

5),占地面积小,重量轻,如设材料(工件)支撑装置则要求该装置可以折叠;
管件沖孔模視你加工的最大長度而定,模具長度會比你最長的加工件來的長一點點,折疊可以作的到,但不建議

2,说明:横断面尺寸:25mm*38mm;
      材料壁厚通常0.6~0.8mm,最厚1.0mm;
      整支材料总长度为6000mm,经常使用的长度为2500mm以内,也就是说待加工材料尺寸不低于2500mm,在2500mm范围内应能长短兼顾,
      在38*2500的面上打孔,用来插入外径为22mm的圆管,所以孔径通常不超过22.5mm,有时侯是盲孔,有时侯需要打通孔,要求机器能兼顾;
      孔中心距为105~130mm,,要求可调,并能准确方便的定位,

若孔徑大小固定,沖孔是唯一選擇,模具要作成盲孔,通孔時反過來再沖一次,模具費用可以省一套下來
若孔徑大小不固定,模具設計成可更換的即可

4,特别提示:机器能一人操作,无需自动化,好用耐用就行。无须花哨,加工组装维护简单方便,保证主要功能即可。
自動化也不難,管件沖孔模最大的難題是連續自動進料而己,PITCH可用伺服來控制,最簡單的單片機控制長度就能搞定

排钻或干脆你弄几台台钻也是一样的,呵呵!工件长度2500mm 孔距离105~130mm ,也就是24~19个孔,一个孔2秒以内,时间是48~38秒,用8~4台台钻,硬质合金开孔器,一次可以钻8~4个孔,一根管钻3~6次就能搞定,根据用钻的多少每次下刀用时12~6秒就可以达到冲床的效果,开孔器的加工参数查不到,普通钻头钻在不锈钢上钻20毫米~25毫米直径孔转速300 进给0.14每转,大概相当于每秒钻0.7MM壁厚是0.6~0.8最大不超过1,如果是通孔2秒左右应该能钻通,盲孔1秒左右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