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改造机床,请教各位关于主轴和抱箍的问题

楼主(2011-06-14):
准备改造机床,车铣变形机机,

弄了个ER11的主轴,用它来车铣两用的,也就是说,车得时候ER11上卡盘,加工件,铣的时候,上铣夹头,夹铣刀,

我是比0618还小的床子,可能和AT125差不多大吧,进刀希望在1MM每次,大家觉得ER11能胜任这车铣两用轴的功能么?

然后就是设计了抱箍【主要是车头车尾】,就是和小摆车一样的那种,准备去线切割,请问,抱箍用社么材料比较好,还有要不要想摆车那样,在抱箍里面加垫铁?

网友:
ER11的杆子太细了.根本就承受不住一个卡盘在上面高速旋转

楼主:
我准备上63的卡盘

弄了几个图,可以看下,数据都有,需要我讲清楚的啥的可以留言

横着是车床,竖起来加显微镜座子就是铣床了,ER11轴头尺寸直径14*27,准备上63的卡盘,尽量吧卡盘往车头靠

主要抱箍,机头锁主轴和导轨,车尾在铣床的时候还做底座加固作用,请问,用啥材料比较好,我初步是想用45号钢
【机头夹导轨和主轴的抱箍范围是50*50*60的一个体积中,车尾的是60*60*36】

各位参谋参谋

网友:
强,3DMax做的机械设计

不懂帮顶

网友:
er11太小了

网友:
ER11主轴太细,撑不住的,我的ER20还不敢上卡盘车铣.

楼主:
可为啥摆车的主轴可以上卡盘呢,而且内孔比ER11的还要大,话说如果我吧法兰包主轴的部分加到30,会不会好点

楼主:
看来同志们很犀利的想到了主轴轴头的负重问题,谢谢啊, :loveliness:

仔细想了下,小摆车的主轴也很细,确可以上卡盘,会不会是连接杆的关系,中空的主轴,再填了用拉杆锁好的连接杆后,力点就和普通的法兰连接前端有所不同了,

就是说,摆车机头是通过连接杆和拉杆将锁卡盘的力分布到了主轴的前后两端【一头内锥度,一头拉杆螺纹】,这样对主轴轴头的负担相对减小了,而像0618那样,主轴的轴头先连法兰,法兰再连卡盘,这样负荷主要都集中在了轴头

ER11的轴头内孔也有锥度,是不是也可以效仿摆车的原理,做个连接杆连卡盘,我想预留这个概念,也希望哪位告知下ER11的轴头内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