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14):
买的二手GY401,换掉山寨陀螺,正常飞行锁尾正常,可是切换至3D模式后油门没反应,电机不转,而且401的指示灯闪烁不停。请问怎么搞。控:天地飞6C。不甚感激!!

网友A:
可是切换至3D模式后油门没反应,电机不转,而且401的指示灯闪烁不停。请问怎么搞。控:天地飞6C。不甚感激!!----------油门没反应,电机不转关陀螺什么事情???
控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切换至3D模式后油门没反应,电机不转,而且401的指示灯闪烁不停。请问怎么搞。控:天地飞6C。不甚感激!!----------油门没反应,电机不转关陀螺什么事情???
控设置的问题!

谢谢楼上,那再问问,切换至3D模式后陀螺仪怎么老闪个不停?正常还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