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t8fg测距正常吗?

楼主(2011-06-14):
今天给刚到的t8测距,直线距离大约600米左右,在拐到一座楼的后面时就失控了,不知道大家测距得到几公里的数据是中间没有障碍的情况还是我的控有问题,疑惑…

网友:
2.4G的话,中间不能有障碍。

网友:
8FG的发射功率这样不错了啊。。
想要发射功率就DX7SE吧。。。那个狠。。。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给刚到的t8测距,直线距离大约600米左右,在拐到一座楼的后面时就失控了,不知道大家测距得到几公里的数据是中间没有障碍的情况还是我的控有问题,疑惑…
什么接收机呀,我测直线至少1km以上

楼主:
6208接收机,怀疑是中间有障碍的原因,信号是突然消失的,和有信号的地方几步之遥

网友:
2.4G是可视距离,打比方说就是用眼睛能看到见对方,看不见就不行。个人认为2.4G飞直机,FM的飞固定机,。频率越低,绕射就越好,能“看见“,还能”听见“

网友:
请往天上走

网友:
 你的飞机飞到楼后面 也看不到了 。。。。。。。。。

网友:
哪怕600米飞固定翼也够了,关键是抗干扰!除非航拍

网友:
2.4的差不多吧

网友:
 你还想飞机能飞到楼后面还能控,建议不要用2.4G的控

楼主:
哦,那估计是正常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