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小三的履带怎么拆

楼主(2011-06-14):
如题,貌似里面的插销很紧,我用锥子都顶不出来。请教怎么拆开来。

网友A:
进来看下,我不会,楼下回答

网友B:
我从来都是驱动轮或者诱导轮那里把轮子取出来,没敲过履带,要不你在销子下面垫点东西,用铁锤加钉子

网友C:
两节履带中间垫个空心的垫片,然后从上往下敲就能出来

网友D:
一个字--------敲

网友E:
方向不对吧

楼主:
谢谢各位XD的留言,我这就去试试

网友F:
暴力破拆

网友G:
插销一头是有摩擦纹的,弄对方向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