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5的横轴用什么型号的螺丝刀啊 ?

楼主(2011-06-14):
新定的 X5还没有到,安装横轴的时候需要2把螺丝刀,但是不知道型号,所以请知情的朋友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3。0内六角~~~~`

网友:
3.0没错

网友A:
螺丝是3.0的螺丝。螺丝刀头是2.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是3.0的螺丝。螺丝刀头是2.5的

是M4的螺丝,3.0的螺丝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