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速达3650无刷+星穹80A电调出现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1-06-14):
1:10的恒龙大脚车,3650无刷 2600KV,星穹80A电调,现在故障现象:推油门后,电机一直卡卡的响,一下倒转一下正转的,但就是不跑,把轮子用手拨一下,电机马上高速启动,在启动后,油门大小也能控,但轮子稍有阻力,电机就又停了,又是卡卡的响!电池是4000毫安7.4V 20C 放电的锂电池,原来一直用的很猛。是不是电调的问题?是电调坏了还是调节问题?

网友:
哈哈,跟我以前坏的一模一样,是电调缺相,通俗的说,就是电调3根线中只有2根线有电流了,能返厂保修最好了,不然你可以去店里买一个40元的钳形表,一测就知道哪根线了,修的话就是拆开电调,应该看到3排MOS管,其中有一排完全烧毁,买一样的型号换上去就行,但这个东西比较难焊,而且有些烧毁了却外面却看不出,最好要钳形表万用表两个工具

楼主:
我晕,电调坏了呀,四百块呀

网友:
电机消磁了!换个电机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晕,电调坏了呀,四百块呀

坛子里很多大师级的都免费帮忙维修的,你可以记过去,只收成本费,50元包邮费足够,你也可以自己搞,淘宝上一个场效应管不过2块钱,先买15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修好,换了三个管,好啦,又恢复了往日的暴力,谢啦!

网友B:
现在老军医厉害了,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 说的对吃我药,说的不对不取分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老军医厉害了,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 说的对吃我药,说的不对不取分文

神医帮我看看病呗!我的和LZ一样的套装!前进加速慢,都是缓加速,不能急速!倒车无力,而且一卡一卡的,后来出现电调总从起,一加油就从起!控是恒龙2.4G,已经恢复出厂设置,还没调明白,电池不是锂电,是镍氢4000,是不是电池的原因一卡一卡的呀?还是控没设置好呀!缓加速也就罢了,正好不扫齿,但不能高速呀!还没 有刷的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