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充能平衡放电吗?

楼主(2011-06-14):
各位,请教下你们:你们的B6平衡充能平衡放电吗?我的2S
电池
放电总电压能达到要求值,但一块高,一块低,是不是B6平衡充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A:
1、放电是通过主线放电,是降低总电压,不是也不能平衡放电。
2、B6的最大放电电流是500MA,我用300MA放电,发热已经很严重。
3、不建议用充电器放电。建议用大功率电阻或12V灯泡放电。

网友B:
24V灯泡放电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