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MB,小幅金鱼尾。怎么办?求解

楼主(2011-06-14):
新装MB,旋翼头RJX450。机身非乃。参照说明书设置。锁尾9257。小幅金鱼尾。怎么办?(MB上的感度在H那个档)
   另外,主轴全新,低速转动旋翼头感觉不同心。高速没问题,也没双桨。正常不?
  一个人玩,理解能力差。说明书看了两天。晕啊。望高手来答!

网友:
首先除震,然后舵臂孔位往里走,不行就降感度

网友:
LS说的对
我的MB使用很爽,调一次不用再调了

网友:
金鱼尾基本都在尾巴上,重点检查尾巴,尾浆夹的轴承已很关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装MB,旋翼头RJX450。机身非乃。参照说明书设置。锁尾9257。小幅金鱼尾。怎么办?(MB上的感度在H那个档)
   另外,主轴全新,低速转动旋翼头感觉不同心。高速没问题,也没双桨。正常不?
  一个人玩,理解能力 ...

MB是什么意思?

网友:
亚托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的450是亚托的

网友:
同有金鱼尾的帮顶!(不过我的是有副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是什么意思?

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