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冰人改件的问题

楼主(2011-06-14):
请问450sport上,那些冰人的改件是值得升级的呢?谢谢!

网友:
我知道那四个锁尾管的加长螺丝很有必要。好用!

网友:
一体尾波箱,换尾轴方便了不是一点半点
3mm外丝横轴,保护中联,有一次我的横轴炸成L形了,换个横轴啥事没有

网友:
碳纤尾舵拉杆也很好用, 明显顺滑不少

网友A:
基本上都有用。不过全部升级下来近千了

网友:
冰人的升级件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多谢几位的帮助!

网友:
我用了冰人的中联保护器,一体对转齿,一体尾波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都有用。不过全部升级下来近千了

怎么近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都有用。不过全部升级下来近千了

同问。。。怎么近千的? 99元算近千么?差901元而已。

网友:
一件升级件给他算100,十件就千了

网友:
冰人的升级件还是很好的,一体尾波到位的很

网友:
我来较个真儿, 拿最多的450Sport全部算上:

外丝横轴改装(nmb版)41
一体尾波110
一体尾波压带轮16
一体尾驱动座72
碳纤垂尾14
推力轴承座76
新款电池托架68
中联保护器23
尾弯距拉杆48
螺丝包(含垫圈版本)58
尾管夹改装螺丝8
大桨夹钛合金螺丝15
头罩支柱22
金属垂尾座18
CNC尾舵机座42
大舵机上侧板48

41+110+16+72+14+76+68+23+48+58+8+15+22+18+42+48=679

一般来说没人会全上

网友:
我的450用冰人改装件就一个。。。PRO头箍~~~ 25

网友:
值得改的,品质不错。

网友:
分体中联  3MM外丝   一体尾波   尾管夹的4颗螺丝。。其他的感觉就没什么必要了

网友:
3MM外丝 一定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