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楼主(2011-06-14):
需要加持外径100-160mm直径的钢管用于除垢除锈,因为没什么精度要求。只要能夹住钢管让它转就行。用200mm的厚钢管打上四个眼,拧入螺栓行吗?
动力好说,如果买个卡盘也不能直接用,还得修改。想出这个办法。
这个办法行不?

网友:
卡盘不用改装 买个反爪就能直接夹持 买个125卡盘吧 你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车床不行。。最9米长的钢管6米居多。。而且,,钢管长度不等。。。两边夹住。然后上钢丝轮除垢除锈。

网友:
如果加工外园,,,可以用卡爪的外面撑开撑住管子内园.........另一面用中心架找中心固定................可以加工大于导轨长度的管子...........

网友:
用方管焊接4个支架 一个动力架 一个从动夹持架 2个辅助架  用2个卡盘夹住 两头夹住
然后转起来 用角磨机上钢丝除锈片 一下就把一根6米的管子除锈完毕

网友:
示意图

示意图如下...

两边2个卡盘 一边是动力源 中间2个辅助架

4个架子都可以移动 也都可以固定在地上

既然你有那么多的管子 肯定也有大场地固定这玩意

楼主:
谢谢。
看来还是卡盘合适啊。。。找找看有没卡盘去。。反正不需要什么精度。。退回来一堆钢管,上面来指示让除垢除锈然后涂油 。下面工人说没法干。。。我们的BOSS让我解决。。
库房里有些机床。没人开,也没人会开那玩意。。

网友:
中间的辅助架 可以用4个滚珠轴承当支点 让钢管在轴承上运动

以前切割厚壁钢管就是那样做的支撑架 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卖了机床请会干的人,反正机床也不用。

网友:
速度很慢地旋转还行,速度高了应该在另一端加一个夹持,以防甩动。

网友:
楼主跟领 导说还要清里面滴
管子里面装上沙子,慢慢转吧

网友:
酸洗除锈后三氯乙烯脱脂
简单快捷
请叶工讲解下是否可行

网友:
现在脱脂好像不让用四氯化碳了

网友:
楼主是做管线的吗

网友:
用四只不要的推车脚轮,两两平行倒置固定,做成前后两个架子,将钢管放在上面,可以用手滚动,或将电机加条皮带扣在钢管上就可滚动钢管,脱下皮带可快速置换钢管,钢管前后加个档块(),钢管滚动时就不会脱出,且不必考虑钢管长度直径,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