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HL-3839-1遥控问题,知道的不吝赐教,多谢!

楼主(2011-06-14):
刚刚收到新买的坦克HL-3839-1,打开后,发现遥控器很不给力,信号接收迟钝,距离也近是27M的。索性产生了改遥控器的想法,我手里有个10C,还有8通和6的接收器N个。所以,想换成10C来做坦克的遥控,但是不明白,1.3通混空如何能够做到,电调只有一个插头,只能接到3通道,如果接两个电调(有刷)怎么接线?如何又能做到1.3通道混空?查了坛子里的许多资料,没有相关的介绍,希望高手看到能够不吝赐教,感激不尽!!要做到坦克的所有动作都能实现的效果,另外,如果我换遥控器炮塔的旋转怎么弄?开炮如何还能再实现?

问题太多,希望知道的兄弟们都能说两句,谢谢了!

网友:
如果你的控是直机控就干脆买那一套5路混控电调,才200来块吧,可以解决你大部分的问题

楼主:
沙发的朋友,我看过你改坦克的视频,的确超赞!我已经收藏了。关键是我手上有很多设备,想用手上现有的东西进行改造。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方法。有刷电调我有一个50A的,还有一个30A的,想用现有的设备来实现,或者直接改造HL的控制盒也行。

网友:
二个电调用混控,V尾也行,其他动作也要小电调,五六个电调跑不,了的

楼主:
我靠,那么多。可是连线怎么接呢?关键是V尾混空的两个电调如何接线?

网友:
行走要2个一样的电调,炮塔1个,炮管用舵机,开炮,用一个开关位,也许用个舵机改也可以。

楼主:
关键是V尾混空的两个电调如何接线?如何实现1.3通道混空?

网友A:
你的10c玩什么的?不懂用就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10c玩什么的?不懂用就看说明书

老兄,玩450的,用不到V尾啊~~~~真的是不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玩450的,用不到V尾啊~~~~真的是不懂啊~~
飞机模式找这个功能便行了

网友:
用这么复杂?换威驰声组换控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混控较威驰的好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