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们,lamav3的设备可不可以改成固定翼。

楼主(2011-06-14):
本人原有电直一台(lamav3),主要设备如图
想问一下,如改无刷电机是否还需要其他设备,比如电调,电机,等 ,在线等,谢谢

网友:
LAMA的四合一里面有两块电路板,其中一块是接收机,另一块是有刷调速器和陀螺仪、混控器,只用接收机那块板,另外配无刷电调,电机就可以飞固定翼。

网友A:
····要改··可以···但是·要改成无刷你就要把三合一丢掉了··就只剩电池和2舵机可以用了·
不该无刷的话·就很容易·做个双发的鸡鸡就OK·一个舵机方向舵·一个舵机平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改··可以···但是·要改成无刷你就要把三合一丢掉了··就只剩电池和2舵机可以用了·
不该无刷的话·就很容易·做个双发的鸡鸡就OK·一个舵机方向舵·一个舵机平尾·

更正下··是四合一··三合一还好点·

网友:
看来还有跟俺一样想法的人啊,不知道你做成了木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