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上主浆,飞机顺时针旋转是否正常??

楼主(2011-06-14):
如题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低转速发现我的主轴中的十字盘一前一后有一点幅度的动,这个正常吗?
拍了视频的,但是在审核中。弄好了恳求帮助!

十字盘的视频

楼主:
怎么人来看看呢。楼上的帮忙。

网友:
前后动,要么是主轴弯了,要么是十字盘不同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主轴也弯十字盘也不同心,看起来就是好的,哇哈哈

网友A:
主轴弯了???
还有对称的球头杆之间的长度是一致的嘛??

楼主:
应该是长度一样的吧,我还测量的,不过我再测量看看。

网友B:
没有装大桨,飞机旋转就是不正常的

网友:
十字盘有点动,但是只要看不出动了多少,一般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弯了???
还有对称的球头杆之间的长度是一致的嘛??

我测量了,球头杆长度是一样的,都是4.9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装大桨,飞机旋转就是不正常的

啊,意思是说不该动啊,求帮助

网友:
会不会是陀螺仪的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意思是说不该动啊,求帮助

尾巴是轴传动的?
还是皮带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是轴传动的?
还是皮带传动?

皮带传动

网友:
十字盘抖动没事,我的山寨450V2也是一样的抖,飞起来稳的很.你调也调不好的,这个是本身质量的问题.
主旋翼顺时针转是对的,面对尾桨时,尾桨逆时针转.
再就是十字盘调平后连杆长度就算不一样长也能飞,关键是在三个舵机臂水平时,十字盘要水平,两个大桨螺距要一样平,总之一句话,(该平的要平,该垂直的就一定要垂直)
楼下继续补充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啊,感谢楼上的所有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