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飞电池问题

楼主(2011-06-14):
自由飞有人用小的锂电池,那么飞到飞机下地不就已经过放了吗,求解释

网友:
自己做放电保护板,或用手机锂电保护板改装——加大保护板的输出电流。

网友:
有微型芯片做定时器 重量可以忽略 有兴趣PM

楼主:
手机的保护电路是保护电压的?

网友(2012-10-15):
电调可以设置截至电压到了功率下降或0。

网友(2013-01-17):
买超级电容啊,相对来说也不贵,最关键是充电快啊,就几秒的事。

网友(2013-02-21):
按比赛规则,一级电动自由飞电压不得大于3伏,二级不得大于4.5伏。

网友A:
超级电容已经用在微型电动自由飞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已经用在微型电动自由飞上

超级电容的最大好处是可充放电次数远大于电池,充电速度快,不存在因过放电而损坏的问题,以往飞向北京的电动自由飞比赛均规定了充电时间,如果用超级电容替代电池或许能占点便宜,不过可能要用100F/2.8V或更大的才能见效,不知有沒有现成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级电容的最大好处是可充放电次数远大于电池,充电速度快,不存在因过放电而损坏的问题,以往飞向北京的电动 ...

      徐老师您好!我有现成的教学方案,希望和朋友们互相切磋研讨。
      您是我没见过面仰慕的老朋友。咱们大概是同龄人。退休十二年了,我还在从事中学的电子技术教学,航模辅导员工作。
      这里应该是航模辅导员交流的版面,可是人气不足。您也光顾我很高兴。我上网的目的就是多学习新技术、新知识。多动动脑筋,预防老年痴呆症。
      渤海之滨——天山脚下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徐老师您好!我有现成的教学方案,希望和朋友们互相切磋研讨。
      您是我没见过面仰慕的老朋 ...

真是同龄人,盼赐教:1.作为比赛用,多大电容较合适;2.充电器是否要加限流电阻或大改装;3.使用中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2009年航空模型杂志41页介绍了一架用超级电容驱动电机的电动自由飞,文内图4为充电电路,不知该电路是否有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是同龄人,盼赐教:1.作为比赛用,多大电容较合适;2.充电器是否要加限流电阻或大改装;3.使用中有没 ...

徐老师您好!超级电容充电不需要限流的,但充电电压不允许超过标称电压的两倍,不然会不安全。班门弄斧,希望您不介意。曾经在新疆待过大半年,一直以来就感觉与您相识,其实咱们素昧平生!祝您健康快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徐老师您好!超级电容充电不需要限流的,但充电电压不允许超过标称电压的两倍,不然会不安全。班门弄斧 ...

感谢指点。若电容器容量有上百法拉,充电初始瞬间,对充电器自身不知是否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点。若电容器容量有上百法拉,充电初始瞬间,对充电器自身不知是否安全。

这个不成问题前辈,一般用于充电的电池基本都是用便宜的碱性普通电池,这种电池的普遍缺点是持续放电能力差,但也有一个显著优点就是自恢复能力比较强,您是不是担心充电初始瞬间的容性负载的冲击电流。没问题的,在您下一次充电前他就恢复得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成问题前辈,一般用于充电的电池基本都是用便宜的碱性普通电池,这种电池的普遍缺点是持续放电能力 ...

谢谢回复,心里有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心里有数了。

不客气前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心里有数了。

徐老师您好!!不好意思打搅您一下,请问能不能用汽油醚代替乙醚发动机的燃料呢??如果不能,还有那种能代替呢???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徐老师您好!超级电容充电不需要限流的,但充电电压不允许超过标称电压的两倍,不然会不安全。班门弄斧 ...

前辈,按您的说法,2.5V的超级电容,可以用5V的充电器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徐老师您好!!不好意思打搅您一下,请问能不能用汽油醚代替乙醚发动机的燃料呢??如果不能,还有那种能 ...

有多年沒碰压燃发动机了,这问题回答不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多年沒碰压燃发动机了,这问题回答不上来。

谢谢您老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辈,按您的说法,2.5V的超级电容,可以用5V的充电器充电?

前辈可不敢当,用5V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可不敢当,用5V可以的。

谢谢前辈指导,卖电容的说只能按标称的电压充电。实在让我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