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无副翼 家中悬停,事实证明桨夹连杆不需要垂直

楼主(2011-06-14):
第一次在家里飞,有点紧张,摇摆了几下就适应了。顺便给大家看看新改的桨夹连杆。
副翼DR60 EXP-20
升降DR60 EXP-10
尾舵DR60 EXP-40

http://www.tudou.com/v/pp2xB18B_zg/&rpid=1223276==.html

网友A:
这连杆接法飞航线切3D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连杆接法飞航线切3D悬

嘿嘿,一会出去试一下小航线。3D我不会,以后也不玩

网友B:
什么无副翼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无副翼系统?

泰世的,视频中已经展示出了
320谁要谁拿去

网友:
250都FBL了,頂你

网友C:
尽量垂直你认为不是一定的

搞成尽量不垂直就对了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成尽量不垂直就对了不成?

连杆斜就相当于加长了桨夹臂的长度,这就看各人调机的需求了

网友:
就是那架疯癫的机机。鉴定完毕。

网友:
我调成连杆垂直主轴的,遥控默认螺距正负14度,中间0度,且混控臂平衡十字盘,看大家都是这样,我也这样

网友D:
连杆垂直,上下推力的作用力正好90度作用于球头,不容易松脱。

若不是垂直时,球头和球头扣配合将出现一个角度,而正是这个角度加上非90的作用力,稍微猛点,就会造成球头扣从球头上面脱出,危险啊!LZ!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杆垂直,上下推力的作用力正好90度作用于球头,不容易松脱。

若不是垂直时,球头和球头扣配合将出现一个角度,而正是这个角度加上非90的作用力,稍微猛点,就会造成球头扣从球头上面脱出,危险啊!LZ!

谢谢建议,其实我也知道角度正一点的好
不过,对于你这个球头受力脱出的说法,我觉得不太对。假设我现在拉杆是斜45度,从十字盘向上传递力量的时候(不论推力还是拉力),力都是平行于拉杆方向,也就是45度作用于桨夹臂球头上,而球头是圆球形的,只要球头扣没有到达极限角度,应该都不会有脱出的危险。这个45度的力应该是由球头与桨夹臂连接的那个螺纹部位传递过去,一直到桨夹轴承。
欢迎讨论

网友:
汗,lz有水平啊-_-||

网友:
关注这小飞机!

网友E:
桨夹球頭裝反了方向

网友F:
很奇怪,大家看最后,为什么尾巴停了。大桨还在转,不是应该联动的吗。难道尾巴也装了单向轴承

网友:
这布线乱的。。。。。。。。真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桨夹球頭裝反了方向

同感,有些别扭。十字盘与桨夹球头连杆不说绝对要平行于主轴,也最好尽量平行。这样大角度的不平行,有什么好处?

网友:
为何要这样呢?球头反装?个性?

网友:
看来250在家飞还是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杆斜就相当于加长了桨夹臂的长度,这就看各人调机的需求了

连杆长了并不是桨夹臂也长了啊。这个你理解错了。
有人也说到要点了。倾斜太大不垂直会让球头扣更容易从球头上面脱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奇怪,大家看最后,为什么尾巴停了。大桨还在转,不是应该联动的吗。难道尾巴也装了单向轴承

250没有小齿盘。尾桨转动是经过大齿盘和对转齿给力的。
一旦马达停转后大齿盘也就停了,也就不能带动尾桨了。
所以250也就不能做熄火降落动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杆垂直,上下推力的作用力正好90度作用于球头,不容易松脱。

若不是垂直时,球头和球头扣配合将出现一个角度,而正是这个角度加上非90的作用力,稍微猛点,就会造成球头扣从球头上面脱出,危险啊!LZ!
同感!

网友:
再看完视频觉得飞机超级不稳。。。还是好好调机吧,搞另类没什么意思

网友G:
我那个250无风时可以脱控

手动操作可以做到纹丝不动停悬某处。

全部仰仗十字盘调平所赐。。。当然拉杆也是保证绝对垂直,球头也追求完全90度。因此建议老老实实常规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那个250无风时可以脱控

手动操作可以做到纹丝不动停悬某处。

全部仰仗十字盘调平所赐。。。当然拉杆也是保证绝对垂直,球头也追求完全90度。因此建议老老实实常规调机。

我这个悬停不稳是因为感度很低,基本就是一直在修舵的。
其实现在我觉得,能不能脱控只是一方面而已,要三轴的设定到手感舒服了才能飞的稳
等我把MB调试好了,再试一下家中悬停

网友:
你那个拉杆我看着都发憷!

楼主:
但其实没事~~~

网友G:
听人劝不吃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听人劝不吃亏!

当然会听,但只作为参考和提醒,最后的判断还是要自己作出。
我现在当然不会这样飞,只是玩一玩罢了。但是这样安装的害处并不是球头会脱出,原因上面我已经讲到过了。这样斜拉最不好的是会影响到相位,对相位器和桨夹轴承都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