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玩550e的前辈~

楼主(2011-06-14):
提示:

网友A:
虚位是可以调整好的,主要就是那两个螺丝垫圈,拆下重装先不打胶,调好后再上胶!不过飞得久了也会产生虚位的,垫圈多少都有些磨损!有虚位也照飞的,没事的呵呵~

网友B:
新500ESP尾桨夹一个有虚位,一个没有。 飞了十个起落虚位一样了,现在不管了照飞。

网友C:
随便哪个舵臂都可以!

网友D:
十字从里往外第二个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