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友们进来帮帮眼!小弟想买这飞机!

楼主(2011-06-14):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89372732友友们这飞机合适我这个菜菜鸟吗?配那个控好啊?麻烦友友们推荐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244348721这两个那个比较合适我这个菜菜鸟!

网友:
看上去不错,控嘛,打算出多少钱,就买多少钱的控就行了。

网友:
 我最喜欢这塞斯纳了

楼主:
200左右的麻烦大家推荐下,小弟是第一次玩!最好是买个能连电脑玩模Y器的!

网友A:
这飞机是新版,但拉力线有问题~!新手买回来,装好,起飞就会抬头很利害!
二个朋友买了,都几乎秒炸~!
后来把电机座向下弯了,再加一点左拉,才正常~!

网友:
塞斯纳是入門好機,就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是新版,但拉力线有问题~!新手买回来,装好,起飞就会抬头很利害!
二个朋友买了,都几乎秒炸~!
后来把电机座向下弯了,再加一点左拉,才正常~!
敢问高手要怎么搞啊,难搞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不知道你们是在咋个飞 咋个飞机了··咋个飞机我兄弟也有·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们是在咋个飞 咋个飞机了··咋个飞机我兄弟也有·很好飞··
看不懂???

网友:
应该很好飞的  MD的飞机不错

楼主:
应该买个什么控啊??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控就买个天6吧,现在出新的了~~

楼主:
合适这两机用吗?

网友:
MD的飞机不错

网友:
MD的飞机是用垃圾做的,最便宜的泡沫,翅膀空中折断了两次了。

网友:
别瞧不起MD,到现在为止我飞了两架MD的飞机,是我买的飞机中最好飞的,起降次数最多的,只要对关键部位适当加强就行了,机仓很大,放设备很容易。

建议楼主配天六2.4G的控,入门控性价比高, 我也是从这个控起步的,以后这个控还能用于模拟。

还建议先练模拟,这个重要,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

难点: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因为可能没有图纸,有些安装舵角的位置要自己定,建议找个老师。

网友D:
不是瞧不起,是亲身经历。飞机是真便宜,炸了损失也很惨,而且还影响心情。
泡沫是最廉价的,这木头条加固现在想想很可笑,没办法,新手时不懂,总不舍得花钱,现在看来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早早多花那几十块少很多麻烦,何苦。

网友:
MD飞机材料确实是不够强,我买的J3翅膀也断了.是从副翼开口处断的,两边都断了....不过没办法....算不错的了
我不推荐楼主发的第二架飞机,那太小了....机长480mm,翼展555mm....风一吹就不见了吧!!???
新手最好买稳一点的....如果非要在这两架里选,还是选敏定吧....新手记得选带上反角的哦.
然后把机翼加强,起落架加强....
好了,炸机去吧,少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瞧不起,是亲身经历。飞机是真便宜,炸了损失也很惨,而且还影响心情。
泡沫是最廉价的,这木头条加固现在想想很可笑,没办法,新手时不懂,总不舍得花钱,现在看来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早早多花那几十块少很多 ...

两个机翼合并部分没有用纤维胶带绑2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