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改HP与AP切换的新方法,保留12个模型记录

楼主(2011-06-14):
6EXHP出掉了,应买家要求贴出HP加AP的方法,大家凑活着看

网路上流传的HP+AP的用得最多的是下面这张图:

这个甚至有套件卖,原理是使用2颗EEPROM,用开关切换存储器IIC总线的SDA与SCL,并切换主板上R14\R15连接IO口的电平,2颗EEPROM分别存储HP与AP模式下的数据,上电时控读到的数据是开关打开位置的EEPROM内的数据。
这个图的缺点是:
1、焊接新手实现起来真的需要买这个套件,因为连线很密集并且很多
2、SDA与SCL经过开关切换,很容易因为开关接触不良,使得控上电时因为读校验值错误,而清除EEPROM内的数据,那么飞机参数都需要重新设置了。
3、这类多刀开关太难找了,一般手头不会有现成的

网路上可以找到的其余改法,都不算得简单可靠,甚至有用微调电阻,非要调到所谓3.991千欧来切换HPAP,这个属于概念性错误,R14R15上连接的是数字IO口,非0则1,3.991k与3k对它来说都一样。

下面上我的图,不急哈,听我慢慢道来

楼主:
整个改造需要2颗电阻+2颗24C04+1个双刀开关,开关接触不良的情况下不会导致EEPROM内的数据丢失。

原理:
控使用IIC总线读取24C04存储器内的数据,而IIC总线既然叫总线,就可以挂不止一个设备,保证设备地址不同即可。

好吧,我们挂2颗24C04,SDA与SCL都接在一起。

24C04的1脚、2脚、3脚通常依据不同品牌,至少有1根是地址线,原控上的24C04的123脚都是接地,意味着控读写存储器的地址是0,那么就统统把2颗24C04的123脚分别都接在一起,并接2颗电阻上拉使其地址在平常=1。

开关中点接地,上面和下面分别接2颗存储器的地址线,那么接通那个存储器,则控读写的就是那个存储器,另一个因为地址=1,不会被控选中,如此数据存储切换的事情就解决了。

6EX内,主电路板上R14与R15分压后,接入微控制器的IO,上电时微控制器会根据改IO引脚电平高低决定走HP还是AP流程。
对于6EXHP,拆掉R15的下拉,接入开关,开关中点接地,开关的切换就可以切换HP还是AP了。
对于6EXAP,R15都不用拆,直接接入开关,开关中点接地即可。

这样的改法,IIC总线不经过开关,稳定可靠并且线路简单,还有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你焊工还可以,原电路板上的24C04可以不拆,将引脚123挑开连接在一起,在原有 24C04上,再盖一层楼,除了123脚外,别的都可以脚对脚焊,改起来又舒服又简单,我原来就是这么弄的,后来换成现在的洞洞板+直插型IC,是因为电位器中立点的问题,这个要另起一帖来说。为了这个1个月前收进来的4个电位器中立点都不准的控,我搜遍了互联网也找不到调整中立点的方法,最终是花费了1整天的时间,自己慢慢摸摸出来的,晚点发出方法来,造福下那些更换了电位器后,中立点无法调准的6EX魔友们。。

下面是我现在改的样子:

楼主:
对于已经有些年代的6EX控来说,电位器用到现在,没换过的已经很少了,中立点准确的更少了,怀疑自己的控中立点是不是准的TX,可以设置D/R开关,将副翼升降和尾舵的上档都设为100%,下档都设为0%,保持控的手柄中立,拨动D/R开关,中立点不准的控,在开关切换时舵机会偏离现有位置,这个靠TRIM是无法校正的,JR控有机械机构可以调,FUTABA的高端控有中立点菜单可以校准,6EX呢?这之前,玩家完全无能为力,将就着用。

实在话,我很欣赏6EX,因为该有的功能都有了,并且菜单简洁方便,参数修改方式几乎傻瓜,多余的功能一个没有,都是很实用的东西,不花俏。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有那么多人用6EX的缘故,让那么多6EX因为一个中立点不准成了鸡肋,太可惜了。

有点晚了,中立点的方法,留待下回分解。。。

网友:
22點還早拉!雖然不用6EX,頂你一下!

网友:
强人!好贴!留个记号准备看中立点的问题,呵呵

网友:
顶,非常不错的技术贴。

楼主:
昨晚的原题图有误,已经更正。

网友A:
强人!控上怎么接线,看不太清楚,有更详细的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人!控上怎么接线,看不太清楚,有更详细的图吗?

多谢捧场,看图:

网友B:
中立点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立点怎么办?

跟踪出来的资料在整理,晚点上

网友:
顶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C:
楼主果然是下足了功夫的!在下终于引出了玉!顶一下!
不过楼主有个观点不对,在此提出供讨论:6EX的R14与R15与主控芯片的连接脚不是普通单片机的数字IO口,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搭配一共有8种方式,也就是说这个管脚有8种不同的电压,不同的电压下控的默认工作模式是不同的。
分别是:日本手AP、日本手HP、中 国手AP、中 国手HP、美国手AP、美国手HP、反美国手AP、反美国手HP,有兴趣的朋友可通过电位器调节来测试。
关于中点偏移,其实可进入工程模式进行校正!
6EX的功能其实还是比较强大的,该有的功能都有了,不过需要深入研究它。

网友:
厉害啊 高人
我是电路盲啊
真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果然是下足了功夫的!在下终于引出了玉!顶一下!
不过楼主有个观点不对,在此提出供讨论:6EX的R14与R15与主控芯片的连接脚不是普通单片机的数字IO口,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搭配一共有8种方式,也就是说这个管脚有8种不同的电压,不同的电压下控的默认工作模式是不同的。
分别是:日本手AP、日本手HP、中 国手AP、中 国手HP、美国手AP、美国手HP、反美国手AP、反美国手HP,有兴趣的朋友可通过电位器调节来测试。
关于中点偏移,其实可进入工程模式进行校正!
6EX的功能其实还是比较强大的,该有的功能都有了,不过需要深入研究它。

是您错了,日本手或者美国手或者中 国手或者其他什么手,在上电前按住MODE与SELECT两个按键,再开机就可以选择,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写清楚了,选择后会将选择的摇杆方式写入EEPROM,地址我也跟出来了,晚点整理好上来。
这个IO口的确只有0或者1这2种状态,以确定是HP还是AP,没有别的了。

至于工程模式校验中立点,我搜了好几天互联网,无论中文还是E文网站,统统无解,包括翻墙搜,也是搜不到,如果您有6EX进工程模式的方法,那就太好了,我的办法虽然可行,但是步骤和需要的东西繁琐了点,没有电子基础的新手可能会操作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搜索了一下,原来6EX改HP+AP的初始作者是您,失敬失敬

网友C:
错不错要试了才知道,据我对6EX的了解,8种模式肯定是没错的!(虽然过后可以改手,但我说的是默认模式!不是手动调整后的模式!)
工程模式的调整方法我已经帖出来了,请移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了一下,原来6EX改HP+AP的初始作者是您,失敬失敬
献丑献丑!本人买了两部6EX,一部AP一部HP,花费数周研究出了这两用改法,本就是为了服务模友。在国内也算是首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不错要试了才知道,据我对6EX的了解,8种模式肯定是没错的!(虽然过后可以改手,但我说的是默认模式!不是手动调整后的模式!)
工程模式的调整方法我已经帖出来了,请移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多谢多谢哦!终于把您这贴引出来了,我整理的那些现在就显得没必要了,需要调整中立点的同学请进传送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
是不是直接按楼主的图改装就可以
??
不是很明白
开关随便用个双刀的就可以吧??

网友E:
我的控已经照上图改装成功非常谢谢,但是有一个问题到现在还弄不明白,HP版6架模型pcm,ppm之间可以自由切换,AP版就不可以自由切换了,pcm,ppm各有3架模式,已经够用了,我的芯片是在家电修理店买的没有考过程序,焊上就是这个摸样

网友:
 有机会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
是不是直接按楼主的图改装就可以
??
不是很明白
开关随便用个双刀的就可以吧??

按图施工即可,随便双刀就行,质量用好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控已经照上图改装成功非常谢谢,但是有一个问题到现在还弄不明白,HP版6架模型pcm,ppm之间可以自由切换,AP版就不可以自由切换了,pcm,ppm各有3架模式,已经够用了,我的芯片是在家电修理店买的没有考过程序,焊 ...

这个真没试过,改完控就出掉了,也没法再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