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 4合1电调换到x450上的问题

楼主(2011-06-14):
今天把4合1电调换到x450上时
电机
的方向全都是相反的,后来把黄 红线对调后正常起飞,但是向右旋转很慢 有时候没有,向左旋转就正常正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机轴不平行

楼主:
新的450 电机按照准确位置装的。。

网友B:
先看看电机是不 是歪了,再就是看看飞控到电调的 3P信号线有没有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