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一下自己:准备做这个飞机

楼主(2011-06-14):
6月17日更新:
1.调整思路,经过几天考虑觉得光一个陀螺仪可能在控制上存在难度,参考视频机翼前端有一个三角形蓝光突起,分析其使用KK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决定放弃原有连接方式,采用KK板。
2.淘宝购的KK板套装一块。
3.画了下接线图,大致原理是直升机模式下的转向和俯仰通过舵机调整副翼实现;固定翼模式下的方向刚好利用转换以后的一轴通过螺旋桨差速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老外就是 牛

楼主:
大致思路是1电池拖2电调2电机。2个电调各插一个通道,其中一个串一个陀螺仪。

网友:
牛!鱼鹰V-22为什么不搞成这种机翼整体可以倾转的结构呢!?

网友:
主要技术在机翼的变化与控制,创意非常不错啊

网友:
  支持LZ的创意

网友:
鱼鹰。。。。。。v22 的变种。

网友:
我也一直想做
貌似不带陀螺仪,靠副翼改变气流控制左右平衡
以前我的想法是阿凡达机(类似涵道),改变出气量解决左右平衡
祝楼主成功

网友A:
严重支持lz!!!
一定要陀螺仪,不然没法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严重支持lz!!!
一定要陀螺仪,不然没法控制

看视频,貌似没有陀螺仪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视频,貌似没有陀螺仪参与
我看了大概20多遍了,应该是有陀螺仪的,位置是在机翼中间前段蓝灯闪闪那个就是。机身上左边的那个应该是控制俯仰的舵机,右边的应该是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