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请教KK板解锁问题

楼主(2011-06-14):
最近把四轴装好以后,也碰到了不能解锁的老问题,在两三个KK群里请教,无果,依然未解决,郁闷之极,特来论坛请教,望哪位模友能给耐心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1,控---福斯9通,kk板---绿色板
2,控的1-4通道与飞控板相应通道对应连接
3,控的默认设置是正向,且将微调调至最下端
4,飞控板通电的一瞬间蓝色的LED闪烁一下,电调进入自检,最后电调是那种自检完的声音
5,将油门拉至最低,方向打向右或左都没有解锁的反应
6,将油门拉至最高,打方向也不解锁(排除反向)
7,断电后调节飞控板上三只电位器至末端,通电后LED一直闪烁,电调一直是那种没有信号的声音,一直这样
8,重复解锁动作,飞控板屋任何反应
本人尽管可以飞450四面悬停,但这次是毫无头绪,希望各位能给帮下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电调设置的问题?我用ZTW电调一开始没设置直接用也狂搞解不了锁,后来先设置了电调再搞就解锁了,不过我不知这有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中间出过各种连接油门之类的错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用的是XXD2217 KV1250 跟50A电调,这样我想问下,是不是不接电调飞控板单独供电,也可以解锁呢?

网友B:
通电之前 把每一个电调的行程都调好~
油门微调居中 不要下调~
都是电调行程搞的~

楼主:
自己顶起来,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高见,一会儿回来试下电调行程

网友C:
我的配置与楼主类似,用的是富斯六通的控。也遇到不能解锁的问题。什么办法都试过了就是不行。
昨天,把富斯控接上电脑调,看到窗口上部那些显示各通道行程的绿条条,油门的那个即使将油门打到底,油门机械微调也打到底,都只能打到60%的条。
灵机一动,想到 是不是因为油门打不底,所以解不了锁?于是就将油门的Subtrim设置成了-30。结果连机一试,将油门打到最下,机械微调再向下动几格,就解锁了,KK板上的灯也常亮了。呵呵。
但这样解锁后,四个电机启动不是很同步,并且不同步的还没有规律。油门行程等重设置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控太差了,还是其它什么问题?继续摸索中。

楼主:
解锁问题我已经解决,原因是因为自己改的连接线有接触不良的问题,但现在也有油门行程的不同步的现象,今天有空也调试下,看能不能跟楼上的交流

网友D:
不同步?
先前用杂牌的,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只是启动瞬间不同步,继续推油门就好了,并不影响使用,换了好赢10A,就同步了。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你们老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便宜东西将就用,不影响使用就好。

网友E:
解锁和电调无关;KK解锁条件是:油门低于某个值,方向舵低于某个值;不能解锁往往是这两个通道的舵量(EPA D/R SUBTRIM等关联设置)问题。

网友C:
我用的是2212朗宇电机与好盈30A电调。
启动不同步,但转速提高后就好了。
但是,其中3号电机总是不给力,转速总比其它电机差一些。在做一些动作后,这个电机有时还会突然变成高速,并且一直保持高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D:
3号哦~
我的是2号,据说很多模友的都是2号软,估计是软件问题

网友B:
KK板 2号电机和电调 发热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