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701定速的问题!

楼主(2011-06-14):
为什么我设置完成三个定速值后,搬动开关701上显示设置好相应的三个值都是RPMset3,为什么不在1\2\3之间变化。

网友A:
1是0%
2是1000~1500
3是1500~2000
或者2500rpm模式:
1是0%
2是1000~1500
3是1500~2500
你校准了没有?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0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