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做黑丝 杯具发生 2011-6-20更新

楼主(2011-06-14):
电影变连续剧了。。。。
最情况第2页21楼

设备在两百块以内能搞定,就下手了。贴今天晚上的成果。让各位见笑了。

在此感谢淘宝卖家(名字不说了,大家都知道的),感谢x大。
膜还没有贴哦,明天继续。

2011-6-15 晚
今天计划做电装部分。开工之前称体重。

从上往下依次是桨、电机+变速组、接收、电池、电磁舵、电池插头,一共6.1g,在这里感谢一下卖家,本来买的是散件,结果免费给我做了一个。

先把电池接头焊接上,严格来说电源左零右火,应该分左右的,淘宝查了一下,大家接的标准不一,只好按感觉接了(有知道标准的请告知一声)。左下是充电板。上中是卖家送的插头,本来没有定的,既然就就装在电机和接收的连接上吧。电机转的方向不对就不用重新焊电机线了。

反正冲的都是小电池,重量不大,直接把插头焊在充电板上!其实还蛮结实。不冲电的时候闪红灯,接上电池常亮红灯,要注意正负极和电池插头要统一,不然短路就杯具了。

焊好电机,和电池接头,一个最小系统构成。呵呵,先测试一下。

加点,电机转两下,然后退油门。。。。不动。 再推。。。还是不动。。。重新接电还是不动。。赶紧旺旺一下卖家。

传了几张照片过去,得知多出那条线要接到电池正极(难怪怎么多条线,其实都是有用的,不过商品介绍里面这个好像没写啊?!)。直接插平衡头正极。用手机摄像头一看,灯亮了(卖家介绍的经验看红外发射是否工作),原来发射板上有颗红灯也会亮的。接收加电,油门猛转,调油门反向,搞定。谢过卖家然后继续,下面是电磁舵了。

主体已经接好,接下来焊两根线就好了。结果意外发生了。。。。。。焊头慢慢接近电磁舵,“嘭”的一声,电磁舵不见了,神马玩艺?!@#玩火影??! 仔细一看贴在焊头上了。赶紧拉来下。原来电磁舵上的磁铁吸到焊头上了。这磁铁还真给力啊,后来是如上图方法解决的(尖嘴钳成功吸引住了电磁舵,小舵舵再也不嘭嘭跳了。)不过电磁舵也留下了永久的痕迹,身上多了一小块焊锡。。。。加电试一试ok,没有搞短路)

电装部分基本完成。(本来想做升降的,咨询几位老鸟后,这里面有x大、仇大……排名不分先后,决定先试飞再说,以后在加。)

加电再做测试。。。神马状况??怎么是副翼?我是要方向舵啊(可是咨询过卖家的啊,难道天 6c和其他控不同?)。。。想一想,将就吧,我米国手,左手油门右手方向颇有玩具控的感觉。
做升降的时候再改。

又到量体重的时候了,大家坐好,六点四克 。尤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
很漂亮,捞个沙发坐坐

网友A:
真漂亮!
这膜贴的,都看不出来,好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漂亮!
这膜贴的,都看不出来,好技术!

不好意思,膜还没有贴,只是骨架啊。。。。

网友:
做的不错,不过所有连接的地方的“头”是否再弄短点啊。还有就是应该先蒙膜吧,架子弄好了再蒙膜难度不小哦。

网友:
还以为是j20

网友:
呵呵,原来还没贴膜啊。
俺说咋看都看不出来呢。
后贴膜,难度很大哦。
也许是验证机,先绑骨架试试吧。
总之,很漂亮!

网友:
尤其是尾翼部分,应该先贴膜

网友:
结构扎实合理,期待爽飞。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呵呵,楼主更新了。
看了要顶!

网友:
楼主什么材料 我用1mm的碳杆很容易断啊

楼主:
主梁用的2mm,其他都是1mm。碳纤韧性还是比较好的。

楼主:
2011-6-16 第三夜

那么多图,那么多字,为毛没几个人回复啊?泪奔。上图恶心你们!

不回贴我用ab胶把你的手粘在键盘上!@#¥
今天开始上电装。ab胶调试好,不回贴的,把键盘借我用用……

电磁舵直接用ab胶给粘上。

接收用透明胶布,粘在主梁上,以后方便拆装嘛。哈哈。不过事实证明放在机身这个位置不合适,应该放靠前最少要在主翼的下面。除非你电池的接线很长,不然不好调整重心。

电机的固定。自己看吧,不说话,什么下拉左拉右拉那个还没搞懂,没有概念。懂的大侠回帖补充吧。

整体效果。电装基本固定完成。
下面开始覆膜,(旁白:这鸟人乱整,现在才覆膜………………)这个嘛,我其实有看一点帖子的,不过确实没有经过具体训练。仅做参考好了。正规做法以老鸟回帖为准(旁白:丫骗谁啊,怎么久了帖子还在第一页,老鸟都不带看的,你就乱整吧……)。谁仍砖头?!你丫小心点,我扔你也扔啊?!抛砖要引玉!懂不?现在房子好贵的,砖头值钱哪~!哎呦~!我的头………………。

先在碳纤上涂胶。然后就拿出,透明的,轻轻的,软软的保鲜膜。

怎么样,贴得不错吧,还有蕾丝花边。颇有点欧式的感觉。。。。

理个发,基本上就是这样了。下面给它穿小鞋。哈哈(心理黑……)

原材料,碳纤1根,大头针两根,轮子两个。

漂亮的小鞋子。哈哈。然后给它做尾巴。

原材料就是刻刀的塑料盖子。切一块。

大致描一个形状。

电磁舵的地方要留一个缺口。

调好ab胶,上机!

然后准备试飞了。电池开始充电。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30分钟过去了,40分钟过去了,42分钟,这是神马充电器啊,怎么这么慢了,测了一下电压,4.11v ,不加电池输出电压4.13v。不管了试飞去~!
飞起来了,激动啊,但是有些头轻,回家再调整一下,结果……杯具发生了。。。。。
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
留个记号!好看下回分解

网友:
更新的很快呀,差不多快完工了。机翼蒙的很漂亮,电机还做了下拉,不错

网友:
从字里行间充分感受到了楼主做机的乐趣。
期待爽飞

楼主:
回帖的好少,自己顶
书接上回,我把飞机拿回家继续调整重心,调着调着,飞机电机转了一下,当时正在用鼠标,以为是不是鼠标发射的红外干扰了红外接收。
   然后就用手在红外接收和鼠标之间做阻隔测试,时通,时段,难道是台灯影响?把台灯关掉油门还是间歇启动。
开灯,突然问到一股焦味儿~!不好,赶紧关控,然后把红外发射断电。然后情况如下图。

跟卖家反应情况,说是短路造成的,而且我是反应这种情况的第一个人(说有可能是发射晶体管短路,测下来没有发现问题)。当时控是放桌上,没动,只能怪自己rp不好吧。重新定了一个发射板,卖家免费送了一一块替换芯片。等待中。。。。

网友:
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在前头

网友:
看了再顶!
这种结构是不易压重心,幸亏你的机身较短。
祝换发射爽飞!

网友:
小问题,换个管子就行。

网友:
还是装到发射机内部吧

网友:
做得不错啊~~~顶了

网友:
这个红外设备很棒啊~~

网友(2012-05-06):
大哥你的红外管是不是太多了,你有没有测试一下红外全开的工作电流?

网友:
那个浆我都是7mm直驱的.

网友:
真不错 受教了

网友:
后贴膜,难度很大哦。

网友:
 安慰下。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