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 FL760 無平衡翼系統 V3.0版本發佈(转贴自官网)

楼主(2011-06-15):
手頭上還有舊款3G FL760無平衡翼系統的朋友有福了,全新的V3.0版本更新已經掛網!不需要額外花費更新費用,完全免費!只要到亞拓官網下載新版V3.0軟體,然後把3G連接到電腦就可以進行更新,以下會有詳盡的更新教學解說。
V3.0版本的3G跟新一代3GX無平衡翼系統有相同的飛行性能,內建自動偵測的自旋反修正,你可以輕易的讓直昇機定點自旋,甚至其他航道自旋動作也難不倒它。V3.0版本另ㄧ主打性能就是他趨近有平衡翼的飛行特性,讓剛接觸無平衡翼系統玩家能更輕易上手,甚至可以感受到3G所帶來的極高飛行穩定度,就像綿羊一樣容易訓服。對於喜愛暴力的3D玩家,只需要透過遙控器設定與3G手動調整,3G馬上可以轉換成靈活特性,充分表現出無平衡翼系統應有的特性,動作反應快且靈活利落,並且還不失飛行穩定性與準確度。當然電腦軟體部份,也開放飛行參數讓玩家可以自行調整。

軟體按我下載

或者到下面網址下載
http://www.align.com.tw/alignhtml/CH/3g_update/3g_update.html

3G V3.0版本特色:
1.      十字盤程式優化,飛行時副翼及升降舵動作更穩定及順暢。
2.      強化自旋最佳化修正,自旋及自旋翻滾動作,更容易保持於中心點。
3.      增加主旋翼轉速較低時穩定,熄火降落更穩定。
4.      增加十字盤前進補償功能,增加高速前進的直線性及收拉集合螺距時的穩定性。
5.      優化小直升機穩定性,大幅提昇3G系統安裝於小直升機的安定性。
6.      優化直升機尾舵程式,停旋時尾舵更穩定,並降低尾舵回彈現象,左右自旋速度更一致,鎖定效果更佳。

楼主:
安裝與更新:
這邊我們要為各位朋友介紹如何把3G更新到V3.0版本,以下會有圖片講解更新步驟與程序,只要照著程序步驟來操作就能快速的把3G更新到V3.0版本喔!廢話不多說,趕緊來看看如何安裝與更新吧!
首先,第一步驟要先到亞拓官網下載V3.0版本的更新軟體,下載完畢後解壓縮檔案,會出現setup.exe(安裝執行檔)如下圖所示~

▼軟體安裝完畢後,桌面就會出現3G V3.0版本的電腦設定與韌體更新捷徑圖示。

▼點選”V3.0 Update”韌體更新圖示,準備為3G進行更新!

▼點選後就會跳出3G V3.0版本更新的頁面,選擇語言“T.chinese”中文就會進入更新程序。

▼然後要把USB延長線與3G傳輸線連接到電腦上,這樣才能為3G進行版本更新喔!

▼這時更新介面會詢問玩家是否進行3G的版本更新,按下“是”進行3G版本的更新。注意:更新時,電源由電腦端提供,直昇機電源不能開啓喔!

▼ 這邊我們先對感應器進行更新,把感應器另一端訊號線連接到USB傳輸線上 (此時控制器不可連接) 。

▼大姆指按著黃色3G傳輸線上的黑色小按鈕不放,然後接上感應器另一端的訊號線!

▼接上訊號線後就可以放開黑色小按鈕!此時電腦就可以對感應器進行更新。

▼USB線連接完畢後,此時介面下方會顯示3G目前的版本。

▼接著會跳出是否要對3G感應器升級到V3.0版的詢問視窗!按下“是”就會為3G進行更新了。

▼這時就可以看到軟體正在為感應器進行更新動作。

楼主:
▼感應器更新完畢後,更新軟體會回到之前是否更新的畫面,一樣按下“是”對控制器進行更新。

▼ 拔除感應器上的訊號線!訊號線另一端要連接著控制器喔!

▼大姆指按著黃色3G傳輸線上的黑色小按鈕,然後接上拔除的訊號線!

▼接上訊號線後就可以放開黑色小按鈕!此時電腦就可以對控制器進行更新。

▼ USB線連接完畢後,此時介面下方會顯示3G目前的版本。

▼ 接著會跳出是否要對3G控制器升級到V3.0版的詢問視窗!按下“是”就會為3G進行更新了。

▼這時就可以看到軟體正在為控制器進行更新動作。

▼此步驟完畢後就會跳出更新完畢畫面,請將遙控器外微調歸零,並取消遙控器上的所有混控,重新設定3G控制器。 注意:感度旋鈕要把它調整到預設的12點鐘方向。

全新精美的電腦端設定介面:
3G的V3.0版本也把電腦端設定介面一併做了變更,進入設定畫面可以明顯感受到精美且有質感的介面外觀,淺顯易懂的接線設定說明,並且每個參數功能都有中文詳細解說,讓玩家可以馬上瞭解對症下藥把直昇機調整到最完美狀態喔!
全新3G V3.0版本韌體與軟體相得益彰,讓玩家深刻體驗到V3.0板的強悍實力之外,在電腦端也能有不同凡響的感受喔!

网友:
广告词很有力!!!!!让我忍不住想上!!!!!

网友A:
能忍就忍 ,忍不住就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忍就忍 ,忍不住就射`

网友B:
可惜没有USB传输线,谁知道怎么能DIY,是不是就是一个USB转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没有USB传输线,谁知道怎么能DIY,是不是就是一个USB转串口!

搞个3GX就有了

网友:
收藏,晚上回去更新。。。。

网友:
已经升级试飞了,直观感受自旋更爽了,基本有副翼水平,其他还需要细细体会,呵呵

网友:
那3gx强在哪儿啦

网友:
3GX一体设计无脱线失控烦恼,另外能接卫星和SBUS,还带定速,体积小

网友:
看来从芯片数据上来说3gx没有优势啊,3g只要升级就能赶上3gx的性能啊。

网友:
试飞了下悬停和小航线,感觉飞机比原来稳定了一些。
另外拿在手上摇晃飞机,升降通道修正的速度比副翼通道要慢一些,但飞起来好像也没感觉啥问题。
等改天试一下高速航线和3D。

网友:
3G升级后就和3GX性能一样了?可以在电脑上设置参数么?等待高手解答啊。

网友:
已经下 载好了,我想问
升级完了之后需要重新设置3G参数的?我懒,要是要重新调我就不升级了

网友:
我在想,这个3.0版本的固件,是不是基于3GX的算法而开发的3G FL760的固件呢?从节约成本节约时间的方面考虑,这种做法的确很可行

如果是的话,那么升级后的3G FL760会非常爽哦

网友:
算了不偷懒了 已经升级完毕 择日试飞哈

网友:
哈哈,我手上有USB,下 载更新试试

网友:
昨天看到这个帖子就马上升级了,理论上这个性能应该和3GX一样的,哈哈,周末飞去

网友C:
各位升级好的同志,你们把飞机拿在手里摇晃的时候,升降通道的修正速度是不是比副翼通道要慢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升级好的同志,你们把飞机拿在手里摇晃的时候,升降通道的修正速度是不是比副翼通道要慢一些?

这个真没发现

网友D:
USB套件里的Y线,可以同时连接感应器和控制器,同时进行升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套件里的Y线,可以同时连接感应器和控制器,同时进行升级么?

不行,固件升級請單獨對感應器或控制器升級
調整參數時,請同時連接感應器和控制器
請參考LZ的升級教程

网友(2011-12-19):
等待升级好的童鞋们的试飞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