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轮表请教

楼主(2011-06-15):
那位同学可以告知一下这挂轮表是英制的吗?在旧货市场看到了一台类似的小车,看懂了再考虑,例如右边第一栏第二格4又2份一和0758各代表什么,如果是英制的可以改成车工制锣纹吗?非常谢谢!

网友:
可以改成车工制锣纹,其实就是改变转速比

楼主:
请问那上面的数字如何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