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解决了SPORT小齿和对转齿的啮合问题了吗?

楼主(2011-06-15):
最近装SPORT,装完后也是发现YT的小齿和对转齿的啮合非常少,感觉挺危险的,有谁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的小齿是YT原装的,直径是标准的64.8mm
看到有人说锉侧板的螺丝孔,那岂不是要锉很多的孔?!而且下侧板还有一个金属固定块和反转齿固定,那岂不是还要把这个金属固定座的所有孔都锉了?!感觉挺危险,弄完了精度就太差了。

网友:
我也是亚拓Sport, 换了冰人的一体尾驱动座后, 好了一些, 不过我觉得咬合还是不够多

网友A:
冰人有升级件 买个解决问题

楼主:
冰人的一体尾驱动还要把尾管座切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人有升级件 买个解决问题

那个一体化座见过,还要把尾管座切掉。。。。比较麻烦,我的尾管座是YT原装的,有些舍不得

网友:
有啥舍不得, 果断点, 早切早超生

网友:
冰人还有一个改装件就是金属尾管夹,好像出了很久不知现在还有没有,我很早以前有买呵呵安上去加新款一体化驱动齿完美解决。

网友:
至少他店里没了, 以前出给SE V2的

楼主:
刚才问了冰人,他的一体尾驱向前移动了0.2mm,太小了,而且要72大元,贵,还不如直接把反转齿的轴承做磨磨。。。。

楼主:
看来也没啥好办法,我的想法是,将反转齿的轴承座的孔,向前磨0.4mm左右,然后用AB胶补齐圆孔。。。。这个破环量最小,而且破坏的成本也比较低,不想破坏侧板,影响精度!

楼主:
谁家要是能出一个直径大些的反转齿就完美了!咳。。。可惜没人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也没啥好办法,我的想法是,将反转齿的轴承座的孔,向前磨0.4mm左右,然后用AB胶补齐圆孔。。。。这个破环量最小,而且破坏的成本也比较低,不想破坏侧板,影响精度!

我也想过, 但是自己磨精度无法保证, 上下不同心就惨了

冰人没有移太多估计是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咬合太少, 移太多恐怕有些人就会太紧, 除非出不同版本, 可是成本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过, 但是自己磨精度无法保证, 上下不同心就惨了

冰人没有移太多估计是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咬合太少, 移太多恐怕有些人就会太紧, 除非出不同版本, 可是成本就...

是呀是呀!先凑合着吧。
就像LS所说不改暴力电机就凑合用吧。。。只要我的原装YT小齿不牺牲就行,好贵呀,1个17.5元!

网友:
你的大齿盘转起来没有波浪型已经算你人品好啦!

450的都这样!

网友:
冰人件加个SE尾管座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还是SE的机身! 冰人的一体化对转齿座和YT的新款小齿(卡的是:64.68MM左右!)   目前咬合得比较合适!一直没用SPORT的机身!未解决此问题!

网友D:
我改成皮带直驱后再也没有这样的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SE的机身! 冰人的一体化对转齿座和YT的新款小齿(卡的是:64.68MM左右!)   目前咬合得比较合适!一直没用SPORT的机身!未解决此问题!

谢谢阳台侠的指点。。。你的啮合情况确实不错,我现在要主玩SPORT的,老固郎450C退休了,在家里休息着呢哈哈啊哈
先凑合玩吧,反正我只会悬停,等有空把SPORT的反转齿的轴承座磨磨,考前0.4mm左右,到时候再试试吧。我的YT新款小齿外径是64.8mm的标准直径,很赞!就是太贵!
冰人的一体化尾驱座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成皮带直驱后再也没有这样的苦恼。

改皮带直驱是不是还要改侧板?哪里有配件卖?大概需要多少钱?谢谢您!^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