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木有车,如何携带固定翼飞机呢?

楼主(2011-06-15):
现在的飞机大多数都是翼展1米以上吧,就算是小的也差不多1米。如果木有私家汽车该如何携带呢?

网友:
最好搞成机翼可拆卸的。。。我也没有车,但是我家附近就有地方飞。。。

网友A:
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我一般是一手骑摩托,一手拿飞机,控和电池什么的装工具箱绑车后面

网友:
楼主,遥控固定翼飞机最小的只有巴掌大
600翼展的也有很多
你非要玩1米以上的只有牵着走了

网友:
用双肩背包 改装下 飞机固定在上面

网友:
直接开过去~~

网友:
淘宝搜帆布袋子,找那种超大的就可以,1米4的塞斯纳轻松装进去,不过要露在外面一些,呵呵,骑车子的时候回头率百分百

网友:
找本地有车的模友蹭车

网友:
我们玩2级牵引和橡动的时候是做了个木箱,安在自行车后座上,后来飞油机的时候就把机翼绑在身后,机身挂自行车后座,有一达人一自行车就挂了3架40级教练机,要去飞场是要骑二十多公里--------20年前了!!

网友:
摩托后挂一板车,多大的飞机都可以了。

网友:
1.2m塞斯纳
用超大的购物袋装机身,露一个尾巴在外面,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飞机
鸡翅膀用手提,挤公交

网友:
帆布袋子
直条的以前又看到过了
没注意 原来是可以这样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我一般是一手骑摩托,一手拿飞机,控和电池什么的装工具箱绑车后面

网友:
1.地铁
2.自行车,飞机用绳子绑在背上(看起来像超人)
结果一个小孩问我:你是不是自己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