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他爸S3156做斜盘有点崩溃

楼主(2011-06-15):
我买了3个福他爸S3156做斜盘,为什么选择这个型号做斜盘,原因是没的选。因为我有个雷虎325MiNIV2,这个机子精度不错缺点是舵机位置的尺寸(舵机固定座是金属的没法改)只能装雷虎原厂的舵机或3156这样的小尺寸舵机(还得加垫片)DS95尺寸太大装不进,他大爷的装完3156后开始调十字盘,一推油门发现有一个(装在ELEV中舵机也就是升降位置)比其他两个慢半拍不说,拉到底或推到顶还要微微向反方向回一下,我的另一架亚拓的用260MG来回推油门十字盘直上直下,这架兄弟倒好上下推油门十字盘是波浪式的前后起伏,我已经试过调TRUADJ但是无法解决舵机推到顶拉到底还要微微的慢慢的反方向回一下的情况。兄弟们帮忙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控是2801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

网友:
就是悲剧了

楼主:
3156全新还没上过天难道得再买一个?福他爸逼得我要说F开头的词了

网友:
是无副翼么?如果是的话,可能是调节问题。无副翼系统一般需要调节中立点,计算舵机行程。如果是舵机直接连接到接收机有这种情况,我没碰到过。看楼下大神解答。

网友:
舵线换个位置,先确定是不是舵机问题再说

网友:
嗯,照LS说的试试,或许不是舵机的问题呢

网友:
正常  我的也是这样的  先说你是什么陀螺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9375&highlight=

网友:
F他爸也有这质量?退货吧!

网友:
舵机回一回的话,你把三个舵机互换下试试,如果总是一个舵机回,那么就把这个舵机从哪里来的让它"回"哪儿去!

如果每个在该位置的舵机都回一下的话,那就是设置的问题了,把设置全部清掉重新来。

楼主:
 悲剧了,我的机子是有副翼的,舵机互换了测试也没用确定是舵机的毛病了,首先谢谢楼上的兄弟们的良好建议,还有中山兄的光临,看来只好卸下来拆齿轮当配件了,因为不想为这一点钱和商家扯皮,福他爸的售后也是众所周知,折腾太久我也等不住弄不好还再灌一肚子火影响心情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悲剧了,我的机子是有副翼的,舵机互换了测试也没用确定是舵机的毛病了,首先谢谢楼上的兄弟们的良好建议,还有中山兄的光临,看来只好卸下来拆齿轮当配件了,因为不想为这一点钱和商家扯皮,福他爸的售后也是 ...

同情+安慰
我的3156非常的不错,一致性,顺滑性和细腻程度都很满意,希望你的是个案。
尝试着和商家联系一下吧,万一运气好呢?

网友:
你中奖了....呵呵....

网友A:
应该返厂的!

如果炸过,那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建议和安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返厂的!

如果炸过,那就另当别论了。
要是炸了我也不在这抱怨了呵呵咱们这点品德还是有的,包装盒还在机子都没上过天旋翼头还没安上去呢

网友:
你中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炸了我也不在这抱怨了呵呵咱们这点品德还是有的,包装盒还在机子都没上过天旋翼头还没安上去呢
                同情加安慰!!!       我的3156买来4颗就用在MB上十几个起落后!一颗抖舵!联系卖家发回去! 想想算了! 遥遥无期的等待!作备件用!      当时抖舵的视频!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没办法我其实知道3156可能会有这种德行,但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去买的呵呵只因为我的新机子是雷虎的325MINIV2真是崩溃舵机安放座的尺寸决定了无法有更多的选择,还请有此款飞机各路的大侠推荐一个合适的舵机(DS95装不上尺寸大了)听了sky520兄弟的建议试着联系了商家邮回去过几天看看有没有效果,我是基本不抱希望了。

楼主:
因为对福他爸遥遥无期的返厂售后本来不抱希望了,后来在坛子里的sky520兄弟的建议下尝试联系了力动模型的售后黄小jie(新动力阿丽),黄小jie很热情的接待了我让我把3个舵机都寄回去,我人在深圳他们在佛山很近,黄小jie第二天一收到马上检测后打了电话给我:因为我的控是2801他们技术用的是福他爸控暂时没有检查出问题。结果力动模型说三个全部免费更换呵呵我刚开始还以为听错了直到黄小jie重复确认了一次。因为我开始以为最好的结果就会发回厂家进行遥遥无期的等待可此事件全部解决只用了一天一夜令人想不到的快。
    此事可以说是商家学习的榜样。在此特代表党**国务院对力动模型的黄小jie(新动力阿丽)提出表扬向力动致以诚挚的谢意和亲切的问候呵呵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1#pid63747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网友:
不错,不过也可以看看是不是供电问题。
我用烂镍氢电池4节玩弄539舵机也有这种冲过头再回来的现象,换上好的(内阻低)电池以后问题就没了。

网友:
小发现 阳台兄是个 日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