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2.4G 6通接收机的天线断了,请教规格

楼主(2011-06-15):
此天线的规格那位XD知道请告知,我买来自己换。谢谢啦!

网友:
断了接上就行,留出31mm不带屏蔽的中心同轴线即可。

楼主:
问题是断的那节丢了。同时我还想天线整个加长点以适应我的滑翔机。所以想买点线自己改。由于不懂规格,描述不清楚。所以可否直接给我个规格,或淘宝链接。谢谢啦!

网友A:
1.2MM 50欧同轴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MM 50欧同轴电缆。

==================================
这个明了,谢谢啦!

=============================
查到了。这个线名称叫1.13射频线,淘宝上可以搜到了。我加长5cm后,前端留出内芯长度3.3mm,拉距离实验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