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2.4g接收机如何安放

楼主(2011-06-15):
请问大家的2.4g接收机如何安放,是放在机内,还是机外,如在机内会影响接收距离吗(两条天线太短无法伸出)

网友A:
两根天线成90度放置,最好能露一根在机外,机内会影响距离,特别是飞FPV,一般飞行到无所谓

网友B:
如果机身是金属或者碳纤材料,就会对2.4G信号有屏蔽作用,就必须伸出舱外;别的材质无所谓
还有天线不要靠经金属或者导体,双天线应该垂直分布

网友C:
我的天线是绑脚架上

网友D:
四通天地飞2.4G,接收放仓内,300米失控,眼看着jj飘走。55555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