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大家一下关于微型机遥控问题

楼主(2011-06-15):
我想了解一下微型机的遥控设备是怎样连接的。接收部分!比如我用T8FG控,那接收该怎样配和连接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
现在流行红外线比例的
淘宝 微电子航模 老板很热心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问题,什么叫怎么配和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问题,什么叫怎么配和连接。

原配的接收都很大啊,可能不会用吧,呵呵 ,没接触过微型机,见笑了哈

网友A:
一般来说,连接舵机和电调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
看你要多小的,要飞什么飞机。我头像那店里有些很轻很小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连接舵机和电调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
看你要多小的,要飞什么飞机。我头像那店里有些很轻很小的设备。

哦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