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辅助调螺距工具

楼主(2011-06-15):
每次调螺距平衡杆总是难固定
    前两天500炸了
         装机时想出做了件固定平衡杆的工具 大小机都能用
用片200mm长 平直的铝板 这片铝合金条是在我的工场随意选的
   中间钻个2.5mm的小孔   两端各钻1个4.2的小孔 攻5.0mm牙丝
      找两粒5X60mm的机丝上到两端
  调整螺距和平衡桨就方便多了
非常简单如下图

楼主:
图片用手机拍照不是十分清晰

网友:
不错哦,什么价格?收了!

网友:
厉害,楼主好强

不错有创意,听说RC Logger的更方便些

网友A:
想法不错,用这个是否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用这个是否更方便

这个好像不错啊

楼主:
回复8楼
   你的那个亚拓桨托是好
         但是你的桨托只可以用在500上
你看看我的机  这是不是要配5个带量角的桨托

* 我的就可以用在450  500  600  700  基本是有平衡桨的机什么牌子的都可以用
        * 还有我的这个工具不用钱就做出来了
            * 操作也非常简单
               把铝尺用螺丝固定在主旋翼固定座 两端螺丝可以调整上下用尺子两端尺寸是一样就行了
这铝尺又可以作平衡尺的参考点比看平衡杆清晰多了

调整平衡桨图 用来参考平衡桨的零度位置

网友:
很好,学习了 照样做一个 .这个比较方便.制作也容易.小飞机 看螺距 总是看不爽,因为副翼钢丝老动来动去的.

网友B:
有机会也要做个。。。。。。顺便问下橡皮筋起什么作用~

网友:
8错8错

网友:
想法不错,比我做的强,关键是两臂加长了,我的两臂只延伸到日子框所以只能用于4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机会也要做个。。。。。。顺便问下橡皮筋起什么作用~

橡皮筋用来 防止主旋翼组在调整时自转

   希望各位模友 有做得更好的不同做法的或改进得更好的都发上来和大家分享下  使大家玩得更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