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恐怖了,新春500突然乱飞-----

楼主(2011-06-15):
昨天晚上没事又在地下车库飞我的亚托新春500(全原装、国产控),第二组电时,飞机当时离地0.3-0.5米,突然失控窜起,向右侧高飞,当时就瓜起了,只来得及切熄火,瞬间飞了6、7米左右从一辆车顶上飞过撞到车库墙上,砰的一声,太恐怖了,现在想起脚都发软,当时我距飞机不超过3米,幸好不是向我飞来、也没砸在人家的车上------
损失三轴,大桨、一个510(副翼)扫齿、尾管、副翼 其他电子还没检查。两只A连杆从球头扣侧面拉出,A连杆都弯了,大齿盘居然没扫齿,以前在地下车库飞450有至少100多个起落,500也有10多20个起落了。
不知道是失控,还是副翼舵机飞行中突然扫齿导致的(炸机后舵机臂自然下垂到底位)?昨天晚上失眠想很久都不清楚原因。以前飞500有过两三次,突然瞬间掉高度0.5米左右,电调是装在侧板上的,应该不会有干扰吧?
各位帮我分析哈,找不到原因,都不敢飞了样!

网友:
估计是失控哦,不 知道LZ用的是什么控?

楼主:
华科尔的2801,我的450飞了快一年了,从未失控,当然不是同一个接收

网友:
我电调也装侧板的。。。都没这样。。。
很怀疑是失控。。。
我用的DX8+AR6200

楼主:
对了,我电调线上的磁环离接收很近,有影响没有?

网友:
把控换了,国产控失控是正常的,不失控是你幸运

网友:
楼主说的和我经历过的如出一辙,但我的是500老版了,FF9的控!后来我分析是A臂连杆球头松了,掉了,然后就成了后面的炸法!我的电机直接受伤

网友:
这年头JJ发疯的事件,屡见不鲜啊!
大家注意安全啊!

网友:
   会不会死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科尔的2801,我的450飞了快一年了,从未失控,当然不是同一个接收

我的2801已经快800起落了,一切正常。

网友:
失控就不能切熄火了

网友:
楼上说的也有道理哦~楼主用的是什么控啊?

网友:
没伤人或砸中车,LZ万幸了

网友:
又是一起JJ发疯事件

网友:
按楼主的描述,我感觉像是失控了,有可能是电调离接收太近了,出现干扰了,因为如果是一只舵机坏了,飞机应该不会突然窜起啊,一个舵机不动,飞机只会往其中一边倒,不会往上窜,往上窜的话是油门或者螺距突然变大才会往上窜啊。所以我估计应该是被干扰了。要么电调干扰,要么就是车库里有其它干扰源。

网友:
失控的话,熄火也失灵,LZ看看是不?我认为只有3个情况(机械除外),失控、死舵、电调保护!

楼主:
现在想想,当时飞机突然窜起的时候只做了一个动作切熄火,但飞机撞墙后,电池已经脱了了,电池线和电调结头摔掉了,也就不知道是否切熄火成功,反正大齿盘没有扫齿。在地下车库也就练练自旋停,和前进后退圆周,一般距地就0.5米左右,电调、电机温度都不高,我的新春500是5。1节买的,总共就飞了20-30个起落吧,从未炸过。接收是从另一个450上取下来的,飞450时候也没觉得有啥异常。以前飞的时候有两三次突然掉高度,因为是在小区内飞,都在1米左右的高度,突然掉0.5米,稳住继续飞,也就没深究。恼火!

网友:
怀疑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