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撕不得骑姐]为什么这两片小副翼就能增加稳定性呢?

楼主(2011-06-15):
RT,求科普或者链接,网上看的很多都讲的不明白。

楼主:
请前辈指点,沙发不留。

网友:
同等回答!:loveliness:

网友:
坐等真相

网友:
把大桨拆掉拿在手中启动电机,然后摇摆机身看副翼的姿态

网友:
空气动力学

网友:
不留沙发 就不告诉你

网友:
其实副翼就是一个陀螺, 如果你把副翼的重量增加,会更稳,一般都是加重垂来实现更稳。

网友:
百撕不得骑姐

楼主:
试过拆掉大桨启动电机,确实感觉副翼是有点迟滞的作用,但是怎么起的作用呢?赶紧来科普啊,别藏着了。

楼主:
如果副翼有陀螺作用,那么大桨的陀螺作用是否会更明显呢?俺纯属猜测的。

网友:
百撕不得骑姐? LZ你把姐的衣服撕掉直接骑上去不就得啦

楼主:
看来要变成水贴了

网友:
靠,告诉你你不就“骑姐”了?

网友A:
副翼的原理就是陀螺的原理,一个高速旋转的物体有保持其原有运动状态的属性,体现在副翼上就是帮助大桨延迟。让它变“肉”。

至于怎么设计副翼和大桨的联动,就有很多种类了。

从经验上来说,大桨的陀螺效应可能是最不明显的。请看如下陀螺效应的大小关系:

纯重锤〉重锤+副翼〉纯副翼〉无副翼。

楼主:
好详细,谢啦,终于明朗了。

引用 网友A:
副翼的原理就是陀螺的原理,一个高速旋转的物体有保持其原有运动状态的属性,体现在副翼上就是帮助大桨延迟。让它变“肉”。

至于怎么设计副翼和大桨的联动,就有很多种类了。

从经验上来说,大桨的陀螺效应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的原理就是陀螺的原理,一个高速旋转的物体有保持其原有运动状态的属性,体现在副翼上就是帮助大桨延迟。让它变“肉”。

至于怎么设计副翼和大桨的联动,就有很多种类了。

从经验上来说,大桨的陀螺效应可 ...

....你让他给骑了。。

网友B:
贝尔-希拉混控原理

楼主:
原来是这样
引用 网友B:
贝尔-希拉混控原理

网友:
同等回答

网友:
有副翼的应该动作大部分是由副翼带动完成的吧,所以动作延迟点,等高手来拍砖

网友:
百撕不得骑姐?嗯,的确比较奇怪,可能是姐穿得太结实了,有必要和她协商一下下次穿清凉一点

关于副翼,原理我是说不出来,直觉上觉得应该还是旋转物体的陀螺效应在起作用。LZ抓牢机架,手臂伸直,推油到3、40%,摇动鸡鸡,可以观察到不管大桨平面如何运动,副翼的旋转面都会向回复原平面的方向运动

网友:
陀螺仪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的原理就是陀螺的原理,一个高速旋转的物体有保持其原有运动状态的属性,体现在副翼上就是帮助大桨延迟。让它变“肉”。

至于怎么设计副翼和大桨的联动,就有很多种类了。

从经验上来说,大桨的陀螺效应可 ...

讲得挺有深度!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的讲解,给各位小鸟们普及了一些常识

网友:
毫无疑问,总会有个人骑姐

网友:
其实副翼和日子框  就是个机械的陀螺仪

网友:
这也是我所想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的原理就是陀螺的原理,一个高速旋转的物体有保持其原有运动状态的属性,体现在副翼上就是帮助大桨延迟。让它变“肉”。

至于怎么设计副翼和大桨的联动,就有很多种类了。

从经验上来说,大桨的陀螺效应可 ...
学习呀!!!

网友:
6个字错3个,没有知识真可怕啊,,,,,,可见知识比内裤重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