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DLG的控制和设置问题

楼主(2011-06-15):
定了个苦哥的DLG,不知道如何设置。我看到视频的副翼能够同时上下运动,也能左上右下或左下右上的运动。请问下老手,在控上用什么控制模式,华科尔2801的控怎么调呢。

网友:
使用襟副翼混控啊

网友:
借用北京DLG魔头的总结:

一、巡航模式
首先各舵面回中,调整舵面让飞机在天上稳定平飞。其他各种混控在此模式基础上设置。
二、投掷模式:
1、升降舵给一个合适的推杆舵量,使飞机出手后以大约60度左右爬升为宜。具体推杆量需要经过多次投掷,逐渐提高参数来设置,切不可盲目设置。切记切记!
2、根据个人习惯,襟翼可上翘2-3mm
3、需要开关或其他方式控制,仅在爬升阶段使用,爬升完成后解除。
三、翱翔模式:
1、襟翼下放2-3mm,熟练了后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调整。襟翼上下幅度不要太大,一般在+-3mm以内。襟翼下放1mm左右能明显感觉翱翔能力增强。
2、小角度联动升降舵,用于补偿襟翼对飞机姿态影响,比例视飞机而定,一般在0~10%之间。
3、适用于在气流中盘旋使用。需要开关或其他方式控制,随时可以解除。
四、副翼联动方向舵
1、联动量范围较大,视个人习惯和气候情况而定。
2、增强飞机转弯能力,尤其在大风中飞行很有用。需要开关或其他方式控制,随时可以解除。
五、刹车模式:
1、大角度联动襟翼,上下方向都要用到,联动比例可以用到100%。襟翼向上主要用于场地不好,进场高度很高的情况下,强制飞机降低高度和减速。襟翼向下主要是用于减速,可以使飞机悬停在眼前,伸手就能接住。需要注意的是襟翼动作以后务必检查2边动作的幅度是否相同,如不同可以通过改变舵面行程来解决,也可以分成2个混控来解决。
2、联动升降舵,用于补偿襟翼对飞机姿态影响,比例视飞机而定,一般在10~20%之间,动作方向与襟翼方向相反(固定翼也可能是同向的,滑翔机还没有碰到)。
3、进入降落航线后适当使用。需要开关或其他方式控制,随时可以解除。
六、副翼、升降舵大小舵角
七、副翼和升降舵设置EXP(非常重要)
遥杆和舵角之间为指数曲线关系,中部比较平坦,2端比较剧烈。主要由于DLG舵面都非常大,平飞时候舵面动作一定要小,仅仅为了调整姿态,切忌大舵面动作,否则速度和高度损失太大,飞机也过分灵活不好控制,exp功能非常重要。exp曲线2端的大舵面动作仅在空速很慢或紧急情况下使用。方向舵无所谓,直线比例即可。
八、副翼离散量:
上大下小,下行程大约为上行程的80%。对飞机拐弯内翼失速有良好改善。
九、当然,还有计时功能,记录自己每次的进步。

网友:
好贴顶一下

好贴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滑翔机还有那么多说法 好像比直机都难了

网友A:
八、副翼离散量:
上大下小,下行程大约为上行程的80%。对飞机拐弯内翼失速有良好改善。
大大,這個不明白是什麼:lovelines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八、副翼离散量:
上大下小,下行程大约为上行程的80%。对飞机拐弯内翼失速有良好改善。
大大,這個不明白是什麼:loveliness:

这个应该叫“副翼差动”吧。就是说在打副翼的时候,上翘的幅度要比下压的大。因为上翘的副翼,往往是飞机转弯时的内侧,此时飞机做圆周运动,内侧的线速度小于外侧,那么副翼的效应也应该低于线速度高的外侧(副翼下压)。为了抵消这个内外侧的副翼效应差,高级一点的控里面都有“副翼差动”这一项选择。

网友:
完全明白了,謝謝你

网友:
通题我的是天地飞9通怎么设置,请老鸟详细指教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叫“副翼差动”吧。就是说在打副翼的时候,上翘的幅度要比下压的大。因为上翘的副翼,往往是飞机转弯时的内侧,此时飞机做圆周运动,内侧的线速度小于外侧,那么副翼的效应也应该低于线速度高的外侧(副翼 ...

原来内翼失速是比内外翼的速度之差啊,之前还以为内翼局部会因为转弯而进入失速状态呢,这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