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600一箱油下来发动机一般多少度

楼主(2011-06-15):
入手yt600.。亚托50蓝头的发动机,亚托的管子。还了亚托的金属离合风扇。昨天借来测温枪,一箱油下来发动机只有41度。。。熄火后三分钟再测飙升到82度。
      个人理解是金属离合风扇散热效果太好。不知是否正确,高人指点。。。。。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温度指的缸头还是缸底的温度,一般我理解的缸头温度在90-100摄氏度,缸底手指触摸微温属于正常。请高手补充修正

网友B:
发动机没熄火时,风扇同时也在不停地鼓风,加上发动机本身吸进去的冷空气,所以发动机的温度不会很高,熄火后,风扇同时也停止了工作,特别是缸头的高温会慢慢的传导开,所以这时发动机温度会很高。

楼主:
缸底,微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没熄火时,风扇同时也在不停地鼓风,加上发动机本身吸进去的冷空气,所以发动机的温度不会很高,熄火后,风扇同时也停止了工作,特别是缸头的高温会慢慢的传导开,所以这时发动机温度会很高。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温度指的缸头还是缸底的温度,一般我理解的缸头温度在90-100摄氏度,缸底手指触摸微温属于正常。请高手补充修正

舍不得关油针  飞机怎么会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