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调机求教2问题

楼主(2011-06-15):
飞机买回来一个多月了,前几天发现副翼舵机有严重问题就换舵机……

换副翼舵机重新调斜盘的时候发现问题如下:
当油门推杆置中以及油门推杆最低和最高三点均将斜盘调水平之后,多推拉几次油门推杆,即让斜盘上下运动几次后发现副翼舵机一侧与其他两个舵机慢慢不统一了……斜盘舵机摇臂随着推拉次数的增多,摇臂中立位置网上移动了,即斜盘也不水平了……
到底是舵机问题还是接收机问题?舵机刚换的北田2122,其他的也是同型号舵机,之前那个舵机是因为中立点不对,没法达到最大舵脚所以换掉。
控是JR XG7
中特威40A电调,另外接好赢5V/3A的UBEC为接收机供电。

问题二:
油门行程漂移。
前不久换了中特威40A,用了发现,在调好油门行程之后,行程最低点会往下飘,也就是飞了几次后,油门回到最低点,电机不停止转动……经过微调后,飞了几次,又飘了下来还要继续微调……这事什么情况?

求老鸟指教……

网友:
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只有两个原因吧,控或舵机

网友:
舵机测试仪测试一下三个舵机的一致性吧!另外控可能也有问题,多方查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