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分析一哈?这款机机如何?准备入手.谢谢

楼主(2011-06-1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38657430
TB里面的
我是新手
练习模拟已经一段时间了
准备搞这么一个机机练习练习
请您给我分析一哈
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空机

网友:
你要买的东西还有很多!
很多的配件 电机电调桨遥控电池舵机这些是最基本的!!!

网友A:
泡沫机,而且是前拉浆,很容易损坏,不适合你玩,你先练习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39452673或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39114637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泡沫机,而且是前拉浆,很容易损坏,不适合你玩,你先练习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39452673或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391146379

LZ你选的这个就不错。塞斯纳 上单。适合新手。 建议配置2212无刷 11.1 2200 电池 9克舵机三个 。8060浆 加天六控 。避免重复投资。控 和电子设备以后换鸡鸡还能用 .

网友:
还是 好小子1000  好了
那个又好开  又是后推发动机
不容易坏

网友:
 坐板凳的应该是个商家吧,不顾楼主的意向,弄玩具来忽悠。那些东西玩过依然是菜鸟。

网友:
我擦...上面怎么二通道的都来了?????? 那还不如继续模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