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撑杆和它的套可以用胶粘死吗?

楼主(2011-06-15):
EP200的飞机,尾撑杆活动,有时动作剧烈容易会掉出来。打算用胶粘上,但不知道粘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示意图(借用ej189 兄台的图片)如下:

网友:
一定要粘死,不然就起不到支撑和减振的作用!用502即可~

网友A:
要粘死,再飞下LZ那是什么接收,是华科尔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粘死,再飞下LZ那是什么接收,是华科尔的吗

图中的是华科尔2612V三轴陀螺+接收。

楼主:
谢LS各位,我的尾巴一直有点抖,待我粘死后看看有无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