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老手!

楼主(2011-06-15):
前拉机,拉力线和水平尾翼不在同一条直线上,这机机好飞吗,会有什么情况。
拉力线,重心,水平尾翼都在同一条线上的前拉机是不是好飞。

网友A:
前垃机 是什么东东哦?

楼主:
微风,这种前拉式的,其它都正常的情况下,拉力线和水平尾翼不在同一条直线上,这机机好飞吗

网友:
拉力线本来就是右拉2度,下拉2度,一条直线上就真不好飞了

网友B:
拉力线穿过重心都好飞,500克以内的根本不需要下拉右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