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ION型号问题 望赐教!

楼主(2011-06-15):
本人最近想购买一款充电器,主要针对手上的电越和电直,听朋友说HYPERION的充电器有针对船 车 飞机之分。 望高手给予指点!
HYPERION是否要出新款了?大概什么时候?
谢谢!

楼主:
顺便说一下手里目前用的充电器是UNA6,感觉现在给电越和电直不给力。

网友:
范例: HP-EOS0730i-NET3
HP= Hyperion
EOS= EOS产品系列
07=7S (LiPo)
30=30A
NET= 单口、可用串接线串接两台充电器 (操作、两台同步) (串接指的是操作、同步平衡 不是串接功率或电流)
DUO= 独立双口
AD=AC/DC 内建开关电源

HP-EOS0730i-NET3 =7S, 30A, 单口可串接 (550W)
HP-EOS1420i-NET3 =14S, 20A, 单口可串接 (550W)
HP-EOS0720i-SDUO =7S, 20A, 独立双口可同步 (7S+7S, 20A+20A, 500W+500W)
HP-EOS0720i-AD =7S, 20A, 内建开关电源 (AC=90W, DC=150)

短期没有更新计划
看看自己手里的电池跟使用形态挑选吧

网友:
挑选的时候要注意功率与电流的比值,往往在充大电池的时候电流被功率限制住了,比如  HP-EOS0730i-NET3  在充6S 5000MHA的电池时,用5c来充需要630W的功率,但充电器只有550所以电流就不能达到25A,只能用21A电流充。  所以在购买充电器的时候就要考虑手上的电池类型,不要盲目购买,当然有米,直接一步到位PL8充12S以上电池HP-EOS0720i-SDUO 充6s左右的电池,当然最好  ,不过还要考虑电源的费用,PL8配1700W   27v电源,  要1700米,不便宜哈。

建议楼主电源和充电器一起考虑,最好不要小马拉大车,一来对电源不好。二来买个高端充电器,却只能使用低端慢速的充电效果,那还不如买国产的A6、b6、x6.

楼主:
嗯,感谢指点,准备看看Hyperion EOS-0720i-SDUO3。

楼主:
顺便问一句,Hyperion EOS-0720i-SDUO3 对于电源有什么好推荐?

网友:
Hyperion EOS-0720i-SDUO3 要让充电器完全发挥效能建议25V以上电源,1300W的电源,不过买Hyperion EOS-0720i-SDUO3这个价格可以买 PL8了。目前只有PL8能完全用5c的电流充12S的电池。大电池使用PL8  6s2200mha级别的电池用HP-EOS1420i-NET3 5C充电只需要11A 328W  完全够用。两台HP-EOS1420i-NET3也可以并在一起使用,多接口用处不太大。

网友:
6S 单体5000mAh的也只有国内品牌电池能有了现在
超过6S 4200mAh的都已是分体电池 2+4, 3+3
所以5C超20A也没太大差异 (并充例外)

如果是2S 6000mAh, 3S 6000mAh 那用0730的30A 550W 也够用

双口不在于强调功率大小
而是弹性灵活

又飞6S 又用3S的人大有人在
独立双口就来的相对弹性
楼主还是看看手里都是哪些电池去挑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