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伺服的问题,答对的有奖阿!!!

楼主(2011-06-15):
有个关于安川sgds伺服的问题,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暂时我也糊涂了,希望有
用过的朋友能给点意见! 当然说奖品肯定有啦,一点心意,希望大家别嫌少:)
谁能提出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奖品就是他的了:)
先介绍下奖品吧,一个95新的加长2相57步进电机!!!

楼主:
现在描述问题了阿:)
驱动器的型号是安川sgds-04a01a,看说明书是有位置模式的.
220V市电,mach3+接口板.
驱动器jog运行正常,开始接上接口板电机会自己转,几个驱动器都一样,
不同的只是自己转的快慢不同.发现这种情况后就考虑是信号干扰.不过
只要是接口板没有电,伺服电机也不会转起来.后来接上地线,信号线改用
屏蔽线后,自转问题解决了.现在的问题又出来了:
1、一套驱动器的表现是给脉冲可以转动,定位没问题,不过只能朝一边转,
按键盘左右键都朝一边转。换成2p模式后按左右键都不转!
2、另一套驱动器的表现是给不给脉冲都不转:)
所有驱动器都是在恢复出厂设置后,把Pn000设为0010(位置模式),
Pn50A设为8xxx,Pn50B设为xxx8(允许正反转)后测试的,数据线也是用了一根线
线的焊接也查过很多遍了,47接+24V,40接Power-on,7和8接脉冲,11和12接方向。
本人考虑是接口板的问题,用的接口板是80元的那种,朋友说这种型号的比较敏感,
现在用起来了发现确实不好侍候。也买铝箔把接口板做过屏蔽,问题依旧。无赖只好
向论坛求助了。不知道是设置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有经验的朋友别小气阿!

网友A:
看看你的接口板带线路驱动不,有施密特整形不,有些电脑的并口输出并不是标准的低电平0V,高电平5V,有可能低电平是超过1V的,必须有整形电路才好用,伺服标准的输入信号应该是用线路驱动块输出的,比如26C31等

网友:
我就是直接接到并口上了,没有用接口板,使用正常
好久了,具体怎么接忘记了,反正按说明书,不会有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接口板带线路驱动不,有施密特整形不,有些电脑的并口输出并不是标准的低电平0V,高电平5V,有可能低电平是超过1V的,必须有整形电路才好用,伺服标准的输入信号应该是用线路驱动块输出的,比如26C31等

应该是有的,测过接口板,高压5.04V低压0V,我用的是共阴接的,当然共阳的也接过!这块板子带过很多伺服了,安川sgdl和sgda,松下A和A4,富士W系列,还有款松下的伺服,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接口板我也考虑换过,不过taobao上300多的接口板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要是问题依旧就不值了,现在这款接口板还不错.手上有个大海的接口板,换上去,4套给脉冲都不转.看来和接口板确实有关系!
不过具体什么问题还是不清楚!朋友说用安川的位置控制器就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过一是增加成本,二是mach3就不能控制了,这个方案不予考虑!

楼主:
没人用过安川这款伺服吗?

网友B:
都用安川西格玛5代了还用MACH,骑马没鞍啊,换个维宏卡试试不就对比出来了

网友C:
接口板扔了,直接接电脑试试,不行换台电脑试试。或是信号线太长啦。

网友:
接口板测试下输出电压,
看看输出脉冲是否正确

网友:
接口板 70元的可能光偶速度低了,速度上不去。

网友D:
他的接口板不带光偶。我跟他用的一样的接口板,我是xy正常,z只要信号线一接,就朝一个方向死转。单独接就很好。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的接口板不带光偶。我跟他用的一样的接口板,我是xy正常,z只要信号线一接,就朝一个方向死转。单独接就很好。蛋疼

自己转是干扰问题,做好屏蔽就没事了,我这个可能还是和接口板有关,手上到是有个示波器,不过不会用,不行我还是换个接口板看看吧

网友:
示波器接输出脚跟地线  具体怎么用我也不会  反正可以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安川西格玛5代了还用MACH,骑马没鞍啊,换个维宏卡试试不就对比出来了

这套是sigma3的:)不过正想买个3D卡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口板扔了,直接接电脑试试,不行换台电脑试试。或是信号线太长啦。

建议不错,死马当活马医了,下班回去看看,真要是可以的话,奖品就是你的啦,这个方案超低廉阿:)

网友:
把信号线反过来接,78跟11  12,这样问题我碰到过,这几跟信号线反了就只往一边转,你试下

网友:
标题

还是不行的话,试着把cn1-7,cn1-8接地试试,和Pn50aA,Pn50B效果相同,排除干扰,
信号线用双绞屏蔽线,网线就是,再清理一下全闭环的接口

网友:
检查一下Pn200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
没怎么玩过伺服服,只试过用并口直接接上驱动器,非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