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东西,有些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15):
试管内预计填装汽油,请问能否有爆炸的效果(不装满,留一点空气),如果装满的话,加点氧化剂行不行?如双氧水
起爆装置用鱼缸里的加热棒里的电热丝做的,倒计时器的输出电流太小,估计还要加一个电源和继电器

网友:
楼主想做恐怖分子?公安部刚说要严打啊。低调点

网友:
老大想干什么啊?

网友:
  危险呀!低调呀!

楼主:
 我是问技术问题,不是咨询法律问题,
我可不是恐怖分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这么做,由甲苯经硝化制得。可以只经一次硝化,但不经济。目前多采用三段硝化法。一段硝化中甲苯被硝化成一硝基甲苯(MNT),二段硝化中MNT被硝化成二硝基甲苯(DNT)。

DNT是重要的**。一、二段硝化只需浓度50%左右的硝酸溶液与硫酸混合作硝化剂。一段混酸的成份为HNO313%;H2SO466%;H2O21%。甲苯混酸比约1:6。二段混酸成份为:HNO313%;H2SO476%;H2O11%。MNT、混酸比为1:4~5。一二段硝化原料易得,工艺简单,制成的DNT成本低廉,很适于临时生产。第三段硝化是将DNT硝化为TNT,需要几乎不含水的混酸。一般是先向熔化了的DNT中加入发烟硫酸,再加入浓硝酸。发烟硫酸较缺乏的国家也使用浓硫酸。三段硝化的废酸用于配制二段混酸,余类推。第三段硝化难度较大,不适于临时生产。硝化后分离出的TNT为粗品,含大量有害杂质,必须精制。

网友:
被抓了LS就是从犯

楼主:
就没有点靠谱的答 案吗

网友:
最靠谱的答 案就是立即停止这种危险的行为

楼主:
 算了算了,不问了,自己实验吧

网友:
加双氧水可能不行哦,
加点氯酸钾或者高锰酸钾应该刚刚的

网友:
过两天国 安局的人就会请楼主回去喝茶了,赶快去旅游吧!

网友:
我比较喜欢你的实验

网友:
一定要混合,面粉厂的面粉都可以爆炸的。

网友:
就是,琢磨它干什么?太敏感了。

网友:
这个不能爆炸.只能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