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些车刀的用法和用途

楼主(2011-06-15):
在论坛兄弟那儿收了些二手的车刀刀粒,因为我从来没有玩过这个东西,周围又找不到师傅学习,特在此请教各位大师这些刀粒的用途,这些刀粒只要找个车刀杆子固定在上面就可以用了吗?4号车刀很轻,请问是陶瓷车刀吗?能车普通铸铁吗?

网友:
很多都崩了!

网友A:
这是机加刀片要有配套的刀杆才能用。

网友:
貌似都是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加刀片要有配套的刀杆才能用。

能请教这些刀片都是什么用途吗?

网友:
用处差不多,无非是车外圆、端面或者螺纹,已经崩刃了,不好用了。除非自己磨一磨。

网友:
自己磨一磨吧,不同的刀片刀杆也不太一样

至于做什么用的嘛,我一哥们,一把车螺纹的刀,外圆,端面,有时后还挖洞,不过干的都是铝

网友:
干车没经验的,还是选白钢刀吧,磨刀是比较麻烦,但是总得学会的.

网友:
除非你都是干精车,好象这也不大可能!

网友:
如没有相应的小设备

二手的车刀,很不好磨

刀片不错的

6与8号是用在铣刀上的多一些

其它可以用的车刀上

4号刀还真没看到过

网友B:
4号刀看颜色和前角像是立方氮化硼刀具,如果真是你就拣到了,一个刀片价值100元以上,车普通铸铁可以用你想像的最快转速,每转0.1的进给。

网友:
第四个

第四个是不是刀垫?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号刀看颜色和前角像是立方氮化硼刀具,如果真是你就拣到了,一个刀片价值100元以上,车普通铸铁可以用你想像的最快转速,每转0.1的进给。

很轻,能划动锋钢锯片,不晓得到底是啥子刀哦

网友:
立方氮化硼刀的基料是钨钢,重量不会轻.样子有点象.

网友:
第四个材质看不出来
一般这种没刃的刀片是干铸铁的

网友:
1.正偏刀吧,主要干钢件外圆和小量端面,这个像是株洲产的
2.3   45°刀,外圆和端面
4.  好像是陶瓷的.没刃的一般用于车铸铁
5.螺纹旋风铣?
6.盘铣刀片
7.8  如果主后刀刃是倾斜的就是内孔刀
9. 钻或立铣刀片

网友(2011-07-20):
5号看名字写的是乌克兰语,哈,至于干啥用的我也不知道